数显铣床,这是不是数显坏了?

楼主(2014-12-20):
大家好。我有一台数显铣床,X轴前一段很准,中间一段 大约20公分左右不准 ,后面一段又准。这是不是数显坏了啊。

网友A:
         数显没坏,光栅尺坏了。

网友(点评):
哥怎么办。 换光测尺吗 大致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显没坏,光栅尺坏了。

哥怎么办。 换光测尺吗  大致多少钱

网友(点评):
我们是做机床配件的。350元/条。

网友:
找售后服务,

网友:
可以的话自己拆开检查并清洁一下,应该是进灰尘等杂物了。

网友:
数显铣床上一般是用磁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