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图是否有画的不正确的地方,望指正

楼主(2014-12-20):
如图所示,谢谢各位了。

楼主:
哦,我忘了倒角好像没标,呵呵。

网友A:
螺纹不是这么标的

网友B:
哦 问题较多啊,标注极不规范:不能在图里面标注、漏掉很多尺寸、没有公差··········,你还是再去看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不是这么标的

简写也不能这么标示吗?是不是螺距错了还是长度错了?

网友C:
看看别人类似的图纸比较下,
不过最好还是看设计手册上的标注对比下较好。否则,你看到的别人的图纸标的不规范,你学了,反而误导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别人类似的图纸比较下,
不过最好还是看设计手册上的标注对比下较好。否则,你看到的别人的图纸标的不 ...

谢谢,我只想知道我画的不对的地方,该怎么该,谢谢指教。

网友:
如果说直径50和28圆柱面不用退刀槽还可以(不知用不用磨削加工,需要磨削加工的话就的退刀槽;车削加工可以不用退刀槽),那么M24和M48处就一定要退刀槽了。
标注不标准,有一处图层用错了。

网友D:
工人看这张图肯定会回来找你的

网友E:
补一个键槽处断面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人看这张图肯定会回来找你的

能不能指正错误的地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一个键槽处断面视图

就这一处错误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一处错误吗?谢谢!

呵呵,兄弟,你还挺乐观,视图都不全,少尺寸,尺寸标注不合理什么的,都得等你视图补全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问题较多啊,标注极不规范:不能在图里面标注、漏掉很多尺寸、没有公差··········,你还是再去 ...

谁说不能在图里面标注尺寸了?轴的直径不能标注在这个位置吗?漏掉了什么尺寸你说出来啊?
28r7和50H7不是公差吗??请详细指正错误地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不是这么标的

请问螺纹是怎么标的?请写出来!

网友F:
标注不太规范,且视图也不够。图纸看似简单,但其实是一种表达能力的体现,建议楼主还是多看看类似的图册,多学习吸收,消化,举一反三。

网友:
仔细看看问题较多,键槽深度,退刀槽都没有表达出来,公差加工精度都应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注不太规范,且视图也不够。图纸看似简单,但其实是一种表达能力的体现,建议楼主还是多看看类似的图册, ...

键槽的局剖我是没有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只想知道我画的不对的地方,该怎么该,谢谢指教。

有些不规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把漏标的补充完成后,工人也能加工出来。

具体说下
一、漏标:倒角、退刀槽(被人也经常偷懒不标,但要视零件的重要性)、槽8的深度。

二、公差:轴向尺寸公差均无,当然也能可能零件轴向要求不高,走自由公差。

三、螺纹标注:完整方式  “牙型代号 螺纹大径 x 螺距-螺纹公差代号-旋合长度-旋向”
       所以你的简化标注应是,M24-37,M48x1.5-20(而不是M48*20*1.5)
       另外螺纹标注指示箭头应该指示在螺纹外径上,或像标注圆柱那样标注。

四、技术要求:一张完整的图纸还应注明,粗超度、材料、表面处理、热处理、及其它技术要求。

五、标注尺寸箭头、字高与图纸的比例应尽量协调,从这张图中看,线性尺寸箭头、字高较小,箭头都看不到了。

以上,有喽说或不当之处,欢迎指正补充,谢谢。

网友: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急,但就我看出的有以下几点:
1.键槽尺寸不全
2.右端倒角处应当为粗实线
3.螺纹的标注按标直径那样标就行了
4.视图不全,看不到法兰上孔的排布
5.都是采用的自由尺寸公差吗
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熟,路过

网友:
键槽缺少深度吧?还有就是缺少退刀槽

网友:
建议多看看《机械制图》先!从基础出发!

网友G:
台阶孔位置尺寸90前面应该加个直径符号吧
螺纹的这种标注方法欠妥,但是能看明白,也无可厚非
右面细牙的螺纹应该把螺距放在长度的前面
最大直径的轮廓处倒角面缺根线
还有乘号最好不用星号,乘号很容易打的,当然也不能用英文x代替

网友(点评):
敝司规定称号用X代替

网友(点评):
V加数字,比如v2会出现各种符号,适用于智能ABC搜狗等各种输入法

网友:
螺纹应该画退刀槽,没有退刀槽的螺纹收尾也不能这样画。
螺纹头部的倒角线用粗实线,它属于可见轮廓线,是倒角与螺纹面形成的交线投影

网友:
缺尺寸 形位公差 粗糙度等

网友:
螺纹标注不对,沉头孔也不是这样标

网友G:
4乘fai13看不懂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谁说不能在图里面标注尺寸了?轴的直径不能标注在这个位置吗?漏掉了什么尺寸你说出来啊?
28r7和50H7不 ...

工人不可能去查公差等级表来确定r7的公差是多少的,90这个尺寸没带直径,4*13这个尺寸最好加个均布两字直径20的深度也不应该那样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G:
4乘fai13看不懂代表什么意思

应该是4-直径13然后带上均布

网友I:
可以作为找错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台阶孔位置尺寸90前面应该加个直径符号吧
螺纹的这种标注方法欠妥,但是能看明白,也无可厚非
右面细牙的 ...

谢谢指正,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工人不可能去查公差等级表来确定r7的公差是多少的,90这个尺寸没带直径,4*13这个尺寸最好加个均布两字直 ...

谢谢指正!

楼主:
我是在十年前学的autocad,后来一直没有从事相关的工作,渐渐的都忘记了,现在在从事机械方面的工作,所以,又在慢慢学一下,记得以前非常复杂的零件图都能很快画出来,没想到现在都忘光了,只是依稀记得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作为找错案例

希望教科书能收录,有没稿费呢?

网友J:
再指出一点,中心线不能穿过尺寸线。

网友:
把公差尺寸直接写上 不让让别人查表去啊 不合适

网友:
起码应该是φ9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再指出一点,中心线不能穿过尺寸线。

呵呵,垃圾,你去网上看看,人家中心线都穿过尺寸线了。

网友(点评):
对别人的批评应当虚心听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怎可出口骂人呢!!看了你的回帖,发现你的制图能力有问题,人品更有问题!!

网友(点评):
所言极是,真是很垃圾呀,那个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