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直动滚子凸轮设计,附算法

楼主(2014-12-20):
目的:设计一个平面凸轮的外轮廓
如下图,从动件为滚针轴承,带导轨,需要确定基圆直径,和升程曲线。
(参考书籍:凸轮算法,80年代的国产货,我也不知道书名;另一本,英文:cam design handbook)

凸轮升程曲线要求运动尽可能平滑,就是加速度平滑,这样电机寿命长,当前比较好的是7段组合式加速度曲线(参考书1),如图,我们知道总升程h,总角度,需要通过计算得出每一段的加速度,速度,和行程(升程)的表达式,进而计算并绘制凸轮外轮廓。

公式如下

因为是举升,重力向下,我们希望加速段比较长,减速段比较短,就是加速段的角度比减速段的多

于是我们需要一个程序,输入角度和升程,以及加减速段的比值,输出每个角度对应的升程数值;
部分程序如下(MATLAB):
rb=45;rt=31;e=0;h=85;
%  推程运动角;远休止角;回程运动角;近休止角;推程许用压力角;凸轮转速
ft=155;fs=20;fh=155;fx=30;alpha_p=35;n=60;
%  角度和弧度转换系数;机构尺度
hd=pi/180;du=180/pi;se=sqrt(rb^2-e^2);
w=n*2*pi/60; omega=w*du;         % 凸轮角速度(°/s)
p=3; % 加速段角度和减速段角度比值
for f=1:ft
    if (0<=f&&f<=1/4*p/(1+p)*ft)
        %s(f)=0.09724613*h*(4*f/ft-1/pi*sin(4*pi*f/ft));sxs=s(f);
        s(f)=2*p/(1+p)*h/(2+pi)*(2*f/(2*p/(1+p)*ft)-1/2/pi*sin(4*pi*f/(2*p/(1+p)*ft)));sxs=s(f);
        ds(f)=0.3889845*(2*p/(1+p)*h)/(2*p/(1+p)*ft)*(1-cos(4*pi*f/(2*p/(1+p)*ft)));sxds=ds(f);
        d2s(f)=4.888124*(2*p/(1+p)*h)/(2*p/(1+p)*ft)^2*sin(4*pi*f/(2*p/(1+p)*ft));sxd2s=d2s(f);
    end
    if (1/4*p/(1+p)*ft<f&&f<=3/4*p/(1+p)*ft)
        %s(f)=(p/(1+p)*h)*(2.444016188*(f/ft)^2-0.22203094*f/ft+0.00723406);sxs=s(f);
        s(f)=(2*p/(1+p)*h)/(2+pi)*(1/4-1/2/pi+2/(2*p/(1+p)*ft)*(f-(2*p/(1+p)*ft)/8)+4*pi/(2*p/(1+p)*ft)^2*(f-(2*p/(1+p)*ft)/8)^2);sxs=s(f);
        ds(f)=(2*p/(1+p)*h)/(2*p/(1+p)*ft)*(4.888124*f/(2*p/(1+p)*ft)-0.222031);sxds=ds(f);
        d2s(f)=4.888124*(2*p/(1+p)*h)/(2*p/(1+p)*ft)^2;sxd2s=d2s(f);
    end
    if (3/4*p/(1+p)*ft<f&&f<=4/4*p/(1+p)*ft)
        %s(f)=(p/(1+p)*h)*(1.6110155*f/ft-0.0309544*sin(4*pi*f/ft)-0.3055077);sxs=s(f);
        s(f)=(2*p/(1+p)*h)/(2+pi)*(-pi/2+2*(1+pi)*f/(2*p/(1+p)*ft)+1/2/pi*sin(4*pi*f/(2*p/(1+p)*ft)));sxs=s(f);
        ds(f)=(2*p/(1+p)*h)/(2*p/(1+p)*ft)*(1.6110155+0.3889845*cos(4*pi*f/(2*p/(1+p)*ft)));sxds=ds(f);
        d2s(f)=-4.888124*(2*p/(1+p)*h)/(2*p/(1+p)*ft)^2*sin(4*pi*f/(2*p/(1+p)*ft));sxd2s=d2s(f);
     end
上面的程序最终会计算出,在1-155度中,每一度变化对应的升程数值s;速度ds;加速度d2s。
最终效果(把计算的点给autocad画图)我不用担心睡不着觉了。

有兴趣的可以一起聊这个曲线。
附书1的部分目录,可以帮助找到同一本书

  • · 凸轮|主题: 13, 订阅: 6

网友:
”当前比较好的是7段组合式加速度曲线“

为何是这种曲线?

我喜欢用正弦余弦曲线,我的速度比较慢

网友(点评):
7段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加速度在一定时间内为0

网友(点评):
因为中间一段加速度为0,速度较大,可以理解成这种曲线运动更平滑

网友:
晚上回家试一下

网友A:
哈哈,大侠用的是标准的修正梯形再变形。
按照机构的设定“ft=155;fs=20;fh=155;fx=30;alpha_p=35;n=60”。
“p=3; % 加速段角度和减速段角度比值”。表述不严谨,会误解。
因为推程和回程都有加速段和减速段。

实际上,“加速度是时间的函数”这样理解更合适。
为了达到“我们希望加速段比较长,减速段比较短,就是加速段的角度比减速段的多;”这一目的
设定一个系数=p/(1+p),那么:
推程:用的是1/4 *系数 ,  3/4*系数 ,   1*系数。
回程:没下载大侠的程序,由于上面的误解,不好妄下结论。
按我的理解,推程取一系列T值,回程再取一系列T值,完全可以实现LZ的设计目的。

另外,大侠的程序好像没有体现文中所说“7段组合”。不知大侠能否把各曲线补齐。
要求过分了点,哈哈
给个建议,不等式两边可以约去“*p/(1+p)*ft”,把“f&&f”改成时间T,不要用角度。这样,你的程序将有极大的通用性。

对应的中文目录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对,凸轮一般计算用的是角度和升程的关系,但其实电机一般转速恒定,所以二者是通用的

网友(2015-11-05):
引用 网友A:
哈哈,大侠用的是标准的修正梯形再变形。
按照机构的设定“ft=155;fs=20;fh=155;fx=30;alpha_p=35;n=60”。 ...

Cam design handbook,2011年看过,也受益匪浅。
就是由于看了这本书,让我在那一年完成自己的第一版凸轮设计程序,在11年公司工作需要用的凸轮都可以完成!

上个月由于遇到了凸轮设计的新问题,所以又重新阅读了多本凸轮著作。
不过对凸轮优化,感觉快要抓住了可以还是没有抓住。
意思就是没有透彻。
hoot前辈一个对凸轮曲线的优化应该算是比较精通了吧!

对与那些著作里提到的30几中曲线,上个月,我也是已经全部收纳成功:)
自己做个程序,自己用!
就像你在其他贴中说的一样,自己建的数学模型,自己写的代码,用的放心!
出错,立马查得到!
哈哈!

网友B:
盘式凸轮算是比较简单的了,而且也有现成的软件可以使用,复杂的是三维凸轮,这个才是考验功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盘式凸轮算是比较简单的了,而且也有现成的软件可以使用,复杂的是三维凸轮,这个才是考验功底的

三维弧面。。。想当初2011年接触分度凸轮indexing的时候,没有看过正规的书籍,就凭网上的几篇论文,硬着头皮去研究,做INDEXING的设计程序,影响中程序做到了可以展开到平面的曲线部分,剩下只能通过手工包覆到凸轮曲面去生成槽,不过还不是弧面,没有读书多可怕,当时真的是犀利糊涂的,呵呵,不过现在也忘记了,有空等我手头上的事处理完,可以去完成我的那部分了

网友:
问楼主一个问题,里面的公式有自己推导过吗?我今天自己推了一下,发现有一个地方,为什么是 -3/8beta 和 1/2beta,而不是-3/8beta 和 3/8beta, cam design hand book,第63页。具体请见附件!

网友(2016-04-22):
对于凸轮,我简直就是外行,感兴趣而一直入不了门,哎!!!

网友(2023-07-26):
感謝大大我也想知道來這可以增加知識

网友:
进群领取免费solidworks插件,导入模型快,自动后台操作,提高设计效率。免费注册,免费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