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保焊烧导电嘴的问题

楼主(2014-12-21):
我的二保焊是佳士250一体机,380V
最近焊接的时候总烧导电嘴,有时候按下开关时,啪的一声,丝就烧在导电嘴上了,
有时候就能正常焊接,电流200A,电压29V,两个旋钮都调到最大了
焊接的法兰盘8mm,管厚5mm,导电嘴到工件的距离大概13mm左右:

烧死时的样子:

有时候可以连续焊十几个,很正常
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感觉电流特别大,啪的一下,
烧灼点都在导电嘴里边,
请问老师们,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换,,,,,,,,,,,,,

网友(点评):
真不知道该换啥,如果电压调低的话,焊接效果不好,我总觉的是焊机有问题

网友:
电流不稳,可能焊机要维修啦。

网友(点评):
电流还是比较稳的,就是烧嘴子的时候电压高,有时候40多伏了

网友:
检测是否是当地电流不稳定

网友(点评):
380V电压测量是没问题的,正常范围内

网友:
焊丝 买到假的了,  换新的导电嘴如果可以正常焊接一会的话,导电嘴质量不好。

网友(点评):
焊丝应该不会有假,当地买的,很多人都在用,换新的导电嘴的确可以用一会儿,接着就开始烧丝了, 有时候连续烧好多次,但过段时间有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焊丝送慢啦

网友(点评):
好像不是,焊接过程中,有时候能听到焊丝顶工件的声音

网友:
导电嘴的内径可能过大,因此造成焊丝与导电嘴接触面过小,因此在接触点产生高温融化。时间长了估计是形成多个突起,这时反而接触好了。建议检查下导电嘴的直径是不是用大了一号?或者是导电嘴的加工精度不好?
我是250的焊机,焊接1mm和0.8mm的焊丝用不同的导电嘴,从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过脏的话会堵在头部,撬下就松开了,这时我就把导电嘴头部磨下,磨平,将脏物去掉就好了。

网友(点评):
谢谢帮忙分析,我明天再试试,我的导电嘴好像都是0.8mm的,可能质量不好吧 你的250焊机最高能焊多厚的板子?

网友(点评):
导电嘴内径要比焊丝直径大一点点

网友:
是最低能焊接多薄的板子是吧,我的焊机之前因出现问题维修过,所以电流控制是没问题,但是不知道具体的数值,我用0.8的焊丝,控制好电流大概能焊接0.8mm的板子,但是焊缝不漂亮,焊接1mm的弄得好的话焊缝还凑合,但是不能连续焊接,不然肯定要烧洞。

焊接厚板的话就没多大问题吧,打个坡口随便焊接,我焊接过25mm厚的钢板,打坡口,多次焊接,一次焊接不行的。

网友A:
电流有些大。你看飞溅多的。

网友(点评):
电压电流都调到最大了

楼主:
多谢大家,我现在焊的管子直径是89mm,厚度5mm,法兰盘厚度8mm左右,
自己做了个自动焊,首先在管子的 “0”度点焊一下,然后在“120”度点焊一下,然后到“240”度时开始焊接,
焊完一周。包括点焊,共30秒左右,可能是调整的电压电流偏大了
但我总觉得焊机好像有问题,因为它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就会连续好几次不能正常焊接
如果是新导电嘴的话,出现问题比较少,焊二三十个后,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有些大。你看飞溅多的。

太大

网友:
用下防堵膏呢?

网友(点评):
用着防堵膏呢,效果不是很明显,等有机会的话换一个二保焊

网友:
堵丝是焊丝在导电嘴内晃动导致炸丝把导电嘴堵住了,应该是把焊丝插进导电嘴后再用榔头轻敲一下,让导电嘴空隙不要太大就行了,这是和老师傅学的

网友(点评):
谢谢,改天试试

网友B:
焊接时焊丝伸出长度13距离可以了(焊丝如果是1.0的),
给你一下建议做参考
1.检查焊丝表面是否光滑
2.检查送丝机构是否正常(不焊接情况下吐丝速度是否一致);调节送丝轮压紧力(送丝轮规格与焊丝是否匹配)
3.检查焊把线内弹簧软管是否灰尘过多
4.电压可以适当调小一点
5.如果还是不行适当涂一些防堵油

网友:
铁板垫底,把焊丝穿过导电嘴,用锤子打一下导电嘴!打出来的孔要圆的,焊丝能轻松穿过,但不能松动。这是做15年焊接的经验

网友(点评):
谢谢,我抽时间试试,最近事多,二保焊暂时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时焊丝伸出长度13距离可以了(焊丝如果是1.0的),
给你一下建议做参考
1.检查焊丝表面是否光滑

焊丝是新的,软管也是新换的,我觉得可能是电压高了

网友(2015-01-22):
换焊枪? 开关

网友(2015-10-28):
想知道你焊丝是用多粗的?

网友C:
200配29的电压,你这也不匹配啊,还有你的导电嘴质量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配29的电压,你这也不匹配啊,还有你的导电嘴质量太差了

麻烦老师指点一下,怎样才能匹配

网友(2015-11-28):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刚做的一台专机也唔到相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