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怎么看镗刀型号

楼主(2014-12-21):
对镗刀及镗刀杆之类的很朦胧的感觉,不知道型号怎么看,一连串的字母不知道什么意思,还有就是需要买镗刀片,不知道怎么写型号,求大师指点下,最好能举个例子教教我怎么看镗刀型号及刀片型号,谢谢啦

网友:
         你去刀具市场找样本书看,或网上下载电子样本书看。

网友:
看你刀具对应的样本,每个厂家不同型号略有差异,根据你的型号理出你的刀片大小后角之类,然后在看你所需要厂家的刀片手册列出刀片型号即可。懒虫绝招:丢一个刀柄型号给刀片厂商,指出材料和工况,叫人家给你弄好即可

网友:
下一本简单的样本就可以,比如世邦的,都是镗刀容易理解些,下载的地方见我头像。
26M,也有大昭和的,不过是和刀柄混在一起,而且比较大。

网友:
楼主你好! 我是做日本进口刀具的,可以根据你的产品要求配置刀杆和刀片, Q:1051859349  TEL:13712145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