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塑料齿轮如何实现自动的方式装配?

楼主(2014-12-21):
           三个齿轮的啮合如下图,材料均为塑料,大齿轮的分度直径为50毫米,两个小齿轮的分度直径为20毫米。打算采用吸盘进行上料。装配方式:只能从上往下装配。目前装配方式:人工装配。目的:在不用相机的情况下实现三个齿轮的自动装配。困难:如果不用相机的话,由于齿比较小,极有可能装配时两个小轮的齿与大轮的齿干涉而无法装配。目前方法:跟一个同事讨论时得到一个方法就是三个料盒做成齿形,并错开。但是我感觉不太靠谱,而且成本也会比较高。
           向各位大侠请教,@害怕伏枥 ,@老鹰 ,麻烦两位帮忙,同进欢迎有此类经验的社友指点。不甚感激。

补充内容 (2014-12-22 20:33):
感谢各位提供的思路,忘了加以下补充:三个齿轮都是注注塑的,大齿轮是中空的,但是两个塑料齿轮不是中空的。

三个齿轮的装配图。

三个齿轮的装配图。

网友A:
压杆布置弹簧,用弹簧一边下压一边旋转,用位移传感器或者位置检测开关检测下压距离,确认安装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杆布置弹簧,用弹簧一边下压一边旋转,用位移传感器或者位置检测开关检测下压距离,确认安装到位

后面检测是否安装到位的部分能懂,但是前面不懂。还请能进一步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杆布置弹簧,用弹簧一边下压一边旋转,用位移传感器或者位置检测开关检测下压距离,确认安装到位

还有一个问题,第一个齿轮的齿的方向都感觉无法确定,因为是随机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第一个齿轮的齿的方向都感觉无法确定,因为是随机性的。。

第一个齿轮直接压上去,用传感器判定其是否安装到位,压头始终压住不动,不退回来,维持摩擦力。

接着装第二个齿轮,用弹性压头压着第二个齿轮,同时压头带着齿轮旋转。如果没有对齐齿槽,齿轮会被挡住。当旋转到刚好对齐时,齿轮在弹簧压力作用下卡入齿槽,此时传感器得到安装到位的信号。同样的,安装完后压头不退回,保持压紧状态,提供摩擦力。

按照前述方法安装第三个齿轮,同样也是让其旋转卡入,直至传感器得到信号。

如此就可以实现三个齿轮齿槽方向的自动对齐了。

如果压头退回来了,再安装其它齿轮时,当其它齿轮旋转时,有可能导致先前安装的齿轮在摩擦力作用下跟着一起旋转,不能出现相对滑动,无法卡入齿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齿轮直接压上去,用传感器判定其是否安装到位,然后压头始终压住不动,不退回来,维持摩擦力。

...

嗯嗯,感谢大侠的思路,我明天去做个实验看看如何实现。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感谢大侠的思路,我明天去做个实验看看如何实现。多谢。

不用客气,祝你成功

网友B:
给楼主出个主意: 先固定好中间的大齿轮,另外两个齿轮,分别通过径向运动的方式装齿轮。 我是觉得轴向装齿轮可能比径向装齿轮难度大些,而径向装齿轮,齿轮的齿假如干涉了,中间的大齿轮应该相应的会转动一下角度来自动补偿干涉直到完全啮合,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出个主意: 先固定好中间的大齿轮,另外两个齿轮,分别通过径向运动的方式装齿轮。 我是觉得轴向装齿 ...

嗯嗯,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
一个齿轮定位一个齿槽,就能解决。

网友C:
料合定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料合定向

我感觉料盒定向成本太高了,而且比较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可以很简单高速,3个齿轮按固定为置叠放,取料装置为三跟胀套杆,三根胀套杆同时插入齿轮内孔,胀紧,取 ...

你的思路很有用,但是不适合我这上面,我这里面两个小齿轮都最实习的,没有内孔。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公司也是做精密塑胶齿轮的,目前有几台自动装配在稳定运行。负压吸住后用步进电机来回微小的转动模拟人手 ...

谢谢你的经验,我打算这样,你看行不行,首先装入两个小齿轮,因为这两个小齿轮想到不接触而比较好装。然后再旋转压入大齿轮,此时两个小齿轮都轻轻的压住以避免被带着偏离位置,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倒觉得你同事的思路蛮好的,不过为了降低成本的话,不要把料盒的形状和齿轮外形匹配,那样的话就算你用慢 ...

感谢你的回复,因为我的两个小齿轮没有内孔,齿轮圆周上也没有明显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G:
“2楼fmdd”回答的非常正确,这个类似的装配机我之前做过,打印机内部的驱动模块,小的齿轮只有直径10mm,就 ...

嗯嗯,谢谢呀,不知道我的大齿轮有内径,但是两个小齿轮没有。不知道你那边还有没有你做过这个装配机的资料,如果有的话, 还麻烦你发给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呀,不知道我的大齿轮有内径,但是两个小齿轮没有。不知道你那边还有没有你做过这个装配机的资 ...

不好意思,我上家公司做的东东,资料不能带出来。大致原理是:振动盘阵列出齿轮、齿轮架、卡簧等零件,用一蜘蛛机器人装配,有些高大上的设备了,成本比较高,当时是Fanuc刚刚出的新机器人借给我们使用,运气好,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经验,我打算这样,你看行不行,首先装入两个小齿轮,因为这两个小齿轮想到不接触而比较好装。然 ...

不知道你们的齿轮装配结构,我们做的齿轮直径最小的两三个毫米,所以没试过压住,也没有空间压,控制好下落速度和旋转感觉还挺稳定的。你自己用手装一下试试看怎样好装吧,多跑车间,当初做这个项目时也是流水线的一个员工给的提示才设计这种方案的。买个二手的42步进电机,不贵

网友(2018-01-20):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齿轮直接压上去,用传感器判定其是否安装到位,压头始终压住不动,不退回来,维持摩擦力。

接着 ...

弹性压头是什么?求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