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中锥度尺寸与编程不符

楼主(2014-12-21):
在车传动轴时从台阶到锥度中用G42,T101(一把刀一个刀位)做出来的尺寸与编程数据相差太大。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刀补中有设刀位号跟刀尖半径吗?

网友:
爱德利知道变频器与数控机床是在自动化节能的代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补中有设刀位号跟刀尖半径吗?

刀尖半经有补偿。假如用两个刀位(T101,T108)就稍微麻烦,说说你的高见

网友B:
楼主不理解刀位是什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尖半经有补偿。假如用两个刀位(T101,T108)就稍微麻烦,说说你的高见

刀位号也叫假想刀尖方向车外圆用T3,车内孔用T2!每个刀补单独设置,互不干涉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尖半经有补偿。假如用两个刀位(T101,T108)就稍微麻烦,说说你的高见

刀补这里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理解刀位是什么吗?

我用的是3号位。半径补偿是0.4 。真的想通过电话与你聊聊我手机13456846839

网友:
你不是忘记了一个基本现象,刀具不对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