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都是圆锥滚子轴承的车床主轴能上4000转工作吗?

楼主(2014-12-21):
最近想买个能上高速的小车床床头,要求转速能到3000~6000转,用来加工一些小东西。

在淘宝上寻觅,看到一个商家的小车床头售价600+,是前7507后7506轴承,标称能上4000转。没任何的冷却。

我以前用过质量比较好的手扳车床也是圆锥滚子轴承+油冷的才标称2800转,主轴稍有没装好跑2800转就发热非常快非常严重。

所以有点怀疑这个4000转床头的真实性。

请大家说说这车床头靠谱吗?

网友A:
7507 不是圆锥滚子  是角接触
脂润滑上4000转,没问题

网友(点评):
是圆锥,老国标的叫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07 不是圆锥滚子  是角接触
脂润滑上4000转,没问题

开始我也以为7字头的是角接触球轴承,后来百度这个型号出来的全是圆锥滚子轴承,在一个轴承软件中7507e是旧型号,新型号实际是32207。新型号没有7507这个型号的。

如果是圆锥滚子轴承能上4000转吗?

网友(点评):
完全可以,还是脂润滑。

网友:
查了一下,确实是圆锥滚子轴承,由于是接触面较大,圆锥滚子轴承比角接触球轴承能承受更大的轴向和径向载荷,但相应的极限转速略有降低,我们单位用角接触球轴承在脂润滑条件下能达到上万转,楼主4000转的主轴并不算高速,应该可以胜任。另外建议楼主可以随便找一家轴承厂家和他们技术联系一下,可以更全面准确的了解。

网友:
不好意思  没有看仔细
这么大的圆锥滚子 上到4000转,也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