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用几号字?国家标准是怎样规定的?

楼主(2014-12-22):
我特意去了趟新华书店,查了国家标准,查了各种机械制图,工程图学等等。
问:
尺寸是否一定用3.5?如何选用尺寸字号?
在尺寸用3.5的情况下,向视图剖视图等的符号大写拉丁字母用几号字?图示A-A和下面的比例1:2用几号字?零件序号用几号字?技术要求用几号字?要求的内容用几号字?形位公差的基准用几号字?形位公差用几号字?焊接符号的圆圈直径多大?各种符号比如表面粗糙度的高度多少?

国家标准上为什么没有这些呢?
@寂静天花板 @zerowing @害怕伏枥 @2266998 @一毛 请各位大侠解惑

网友:
我刚工作那会儿也为此纠结过,也查了好多规定,但是没查到具体的规定。所以,我在工作中出图时,都是根据图幅的大小来试着调整字号、箭头大小、尺寸界线等。原则就是标注要符合国家的标准,而字号、箭头、尺寸线等看起来与图形协调且不影响看图即可。

网友:
我是今年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刚工作半年。我也有和楼主同样的困惑。前不久看了一本由李广慧、李波主编的《机械制图简明手册》。字高系列1.8  2.5  3.5  5  7  10  14  20 字宽一般为字高的三分之二。尺寸标注时,A4-A2用3.5的字体。A1,A0用5的字体。公差字体比尺寸数字字体小一号,技术要求和标注的字体一样。剖视图和形位公差的就不知道了。。。。现在用Solidworks处工程图,这些东西都固定死了,更改不了。file:///C:/Users/yuncuing/Desktop/%E7%84%8A%E6%8E%A5%E6%A0%87%E6%B3%A8.png

网友(点评):
谁说改变不了的,不勾选文档字体,可以临时改变尺寸或注释的字体。如果A1与A4用不同的字体,可以设置成两种工程图模板,话说现在还有能打印出A2大小的工程图的私企吗,一般私企A3为上限。

网友(点评):
寂静天花板 图纸幅面这个不好说,惠普有专门的打印机,俺用过的最大可以到A1,貌似6K上下的价位。广告行业的喷绘机调整分辨率也可以打印图纸的,那个最宽俺用过的达5米的。

网友:
工程制图上不是有吗

网友:
GB上面也有规定的,记得刚学工程制图的时候就有讲过。等工作之后,单位里的前辈们都已经把模板做好了,偶尔有不常用的,也是找个合适的字体和大小就标上去了,倒也无人深究。
至于sw工程图里面的,都是能改的,先花点时间做模板,个别的也可以不勾选文档字体,然后自己修改。稍微注意的就是,sw工程图自带的字库,字体不全,需要自己添加,还有转PDF的时候也是。

网友(点评):
GB上真的有规定么?麻烦大侠贴出来看看。我专门去书店查了,没查到

网友:
大虾,你工作这厂子一定很小,大厂都有规定的,不能乱写,写不合适了,审图就不能通过,即使审图不严格,还有标准化审查,都不会过的,

另外,冶金与石油化工也不同,就是采用CAD 的今天,字体与大小包括图框,都是有规定的,

你可以找一重的规定看看,其实一重与二重也不同,

网友A:
我也知道国标规定了字号  但真正制图中有几个这样用的    假如一个外形1000*1000的 用几号字?? 打印出来是否好  我和2楼一样 都自己找比例 协调就好 感觉国标太不符合实际

网友(点评):
你不知道还有图纸比例这个概念么?

网友(点评):
1000*1000*1薄板 你按国标找个比例打印出来看看

网友(点评):
δ这个字母代表厚度,不必画出来。。。

网友(点评):
你也可以说用厚度局部放大 这只是个举例 如果按国标来 我现在做的工作肯定被老板骂死 他不管你国标不国标 他要看的清楚 机加工的人也是这样

网友:
有一个专门的GB规定过,查一下。

网友(点评):
拜托好方案大侠查一下。真的确定有?

网友(点评):
记不住标准号了,平时没这么规范。当年毕业论文时追求完美,在一本建筑机械工程手册上看来的,纯粹是为了和答辩导师打嘴架用的,记得有这么没一回事。你今天不提着忘到那边去了。所以不好意思了。好象是关于装配....

网友(点评):
好象是关于装配图简化画法的规范,那里面提到的。但是其他图可以沿用。

网友(点评):
应该是ISO标准的套换GB,用对应的ISO标准号。

网友:
本来图框,字体,明细表格式等等的设置,这些是与设计师个人无关的事,那是公司组织相关人员早早设置好了,设计师直接调用。现在居然也成了工作,甚至技能的一部分。

网友(点评):
虽然是标准化的事,但是也要了解一点,不然错了都不知道怎么错的。或者,有一天自己私活,谁给你标准化?

网友:
这是公司标准化室的事,我们只负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知道国标规定了字号  但真正制图中有几个这样用的    假如一个外形1000*1000的 用几号字?? 打印出来是 ...

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比例画什么样的图,就是画地球,打出来也是国标规定的几种图幅,可能你在电脑上1:1画了大楼,那么图框可能要放大1000倍,那么字体也要同比例放大比如3.5的字体就是3500,这样打出来就是3.5的字体了

网友(点评):
不是这么说的,字体的3.5,永远是3.5,不管你比例多大多小,都是3.5的高度。就好比你不管是0号图还是4号图,尺寸的字体都是一样大的,这是个绝对数值,不会跟图纸比例变化。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其实用几号字不是很重要啦,我觉得一是能清晰辨认,二是不丑就好了。

网友B:
如果图大  字小   打印出来看不到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图大  字小   打印出来看不到有什么用

图不管多大,字都是一样的,如果图大字也大,那就不必浪费纸张,换小号图纸就行了。按规范,尺寸字体就是3.5,因为尺寸繁多,视图也需要多个,才把图号增大,或者图纸数量增加。
你可以对比一下A4跟A0的图纸,标题栏都一样大,尺寸字体也一样。只是有的单位或者个人习惯会把A0A1图幅上的字体略微放大以便查阅,但跟比例是没什么直接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知道国标规定了字号  但真正制图中有几个这样用的    假如一个外形1000*1000的 用几号字?? 打印出来是 ...

1000x1000  t1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比例画什么样的图,就是画地球,打出来也是国标规定的几种图幅,可能你在电脑上1:1画了 ...

比如autocad机械版 可以解决字体按比例放大的问题。普通版是要按比例放大字体。proe也不需要放大字体吧,我们用的ideas也不需要,软件的问题。

网友:
似乎自己目前的工作对这一块要求的很松,字号都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网友(2015-02-04):
这是我在一本CAD教程书上看到的其中H=1.4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