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冲器还要加机械限位吗

楼主(2014-12-22):
油压缓冲器是可以做气缸限位挡块的,定位也可调,可是见许多设备还会加调节螺栓来限位,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哪位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A:
要的,另外液压缓冲器也 要根据气缸和负载来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的,另外液压缓冲器也 要根据气缸和负载来选型。

恩,但是为什么要加呢,缓冲器本身就可以做限位了啊

网友B:
要看你的限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限位精度。

既然是机械限位还有精度吗,不是确定的位置吗?精度小于0.05

网友:
机械限位常用于负荷过载时保护,要么是缓冲器选型不确定,要么是负载变化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加

大侠能否说下为什么要加?

网友(点评):
要有极限限位或者死限位

网友:
防止意外发生,液压缓冲器被撞坏,必须要设置固定挡铁作为极限限位,这是常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能否说下为什么要加?

缓冲器不是也可以做极限挡块用来限位吗

网友(点评):
需要横移变位的结构中,需要注意正常行程、极限行程、过行程保护,一般来说伺服滑台本身都有加减速控制,但如果发生意外,比如伺服程序出错,滑台超出正常行程,仅仅靠液压缓冲器是拦不住的,而且还会造成其他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既然是机械限位还有精度吗,不是确定的位置吗?精度小于0.05

你的冲击惯量大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冲击惯量大不在?

还好,可调,但应该也在缓冲器极限了

网友:
过载保护

网友:
缓冲器起缓冲的作用,如果气缸的推力大的话缓冲器是限不了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