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深度问题

楼主(2014-12-22):
45钢和40Cr,棒料,直径80mm左右,要求调制硬度28-32HRC,我在原来的单位工作时候,老师傅告诉我,直径方向最多车去20mm可以保证硬度,现在干活遇到这个问题,现在的师傅说去40mm,还能保证硬度,这个哪位大侠懂?应该参考那些资料? 还有热处理前粗车的各锐角原来的师傅说必须倒脚,不然热处理会出细裂纹,现在的师傅也说不用倒脚,这个谁懂?

网友:
       直接问热处理的师付呀。

网友A:
调质是淬火加高温回火。
所以避免淬火时产生裂纹(肉眼不可见),应避免尖角棱角及断面突变。
一般零件的淬透层深度为半径的1/10,小零件可以到1/5,故硬度层为4mm,调质后切削深度小于4mm时,可以保证硬度。

网友(点评):
说的相当专业.R/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是淬火加高温回火。
所以避免淬火时产生裂纹(肉眼不可见),应避免尖角棱角及断面突变。
一般零件的 ...

网友:
45钢和40Cr的淬透性不同,
45属于低淬透性钢临界淬透直径15--30,40Cr属于中淬透钢临界淬透直径25--45,
应该是淬的越深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