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电子控制的滴液器?请社友们提供个厂家型号

楼主(2014-12-22):
井式炉渗碳时滴液不准,直接影响硬度,需要工人看守。有没有电子控制的滴液器?哪位大侠在用,提供个厂家型号。谢谢~

网友:
不知道流量,不过可以找一下医疗器械,江浙这边的。他们有临床上控制患者输液速度的。夹在输液管上可以控制输液滴定滴数的。

网友:
就近找一家三级甲等医院问问,一般应该有。

像你们当地的省级第一人民医院这个级别的,再不行这个级别的医院的高干病房问问。

网友:
那些医院里还有一种定量泵,俺见过的,2ML可以控制24小时才注射完毕的,也应该是一种。

网友(点评):
俺见过的这个泵是浙江杭州这边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生产的。

网友:
你说的这个,输注泵都可以实现

网友:
方案1
重力输液
方案2
去淘宝上买个蠕动泵。
实验确定参数还是在其基础上改,就看LZ的了。

网友:
做电镀或者阳极设备的,都有配套的自动加药机,可以控制的很精确,百度一下就有

网友(点评):
什么关键词?谢谢!

网友(点评):
就是自动加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