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减速机中的“使用系数的理解”

楼主(2014-12-22):
同一种功率的减速机,用户可以选择几种传动比,对应的,使用系数不一样。
观察了一下,基本是,你选的速比越大,使用系数越小。
设计中,如果要做一个减速系统,从设计的角度讲,我当然希望速比选大点,这样,我的下一级传动,传动件可以做小点儿,甚至一比一。但是这样,减速机的使用系数就很低。。。
“使用系数”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直接影响减速机寿命?还是传动振动?。。。

网友:
样本的前面都有系数计算表,代表使用工况和使用条件。

网友:
使用又称安全系数或服务系数,相对而言,理论上使用系数越大,齿轮箱的寿命越长。减速机的使用系数很关键,直接决定你以后设备的正常运行,你要选择恰当。

网友(点评):
减速机的额定输出功率除以电机功率不是减速机的效率么?

网友:
速比越大,允许使用的时间越短!
速比越小,允许使用的时间越长!
这和Ka是两回事!

网友(点评):
速比大,是不是发热量大,所以使用时间短?

网友(点评):
就好像一匹马(5.5KW),拉着轻东西(371Nm)时,能多跑一会;若拉着重东西(791Nm)时,只能少跑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