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怎么转化为数字显示?

楼主(2014-12-22):
PWM输出怎么转化为数字显示? PWM输出示波器可以看到波形,我不懂怎么转换为数字显示。输入电压五伏直流,四个管脚,一个输入端五伏,一个公共地,两个输出端,电流,示波器波形很稳定。

网友:
脉宽数字输出显示,需要对波形处理,之后编码,编码以后就可以按编码规则显示,最简单的就是8421,

这个你可以专门找人做,有现成的可以买一个显示组件,没有几个钱,很便宜的,特殊的东西,我可以给你玩,不过一般没有必要

网友(点评):
惊动大侠了,瀑布汗。就是遇人不淑,找的人显示的数字不稳定。好的,让他买现成的组件。谢谢

网友(点评):
不稳定是寄存器系统有问题,你买成熟产品比较简单,

网友:
你是要数字显示甚么呢?频率,脉宽,间隙,占空比等?

网友(点评):
取样以后,分类编码,你说的这些都可以,有卖这类系统的,很便宜

网友A:
是很便宜的,问题是不知道楼主要数字显示啥,还是什么都要显示!自己做用数码管显示成本可以控制在10元以内,当然买个应该也不贵,建议买
,便宜,不用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很便宜的,问题是不知道楼主要数字显示啥,还是什么都要显示!自己做用数码管显示成本可以控制在10元以内 ...

朋友做的,让他请教别人死要面子不肯,自己又搞不出来,让他买也死不吭气,无语。现在传感器都还给别人了。我自己很郁闷,直觉应该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我对电气不懂,所以来简单求助请教一下,死也要死个明白是不是。谢谢大家

网友:
51或AVR单片机,D/A   A/D 转换器,一般精度8位的转换器,精度高的用16位的,一般芯片有自己芯片方案,编程汇编或者C的都可以。

网友:
实在是不知道你要显示哪些内容,,,,,,不管是啥,某宝有的。

网友:
楼主的pwm发生器应该是是一个晶振加上一个分频计数器电路,晶振产生固定频率的脉冲,计数每个脉冲周期数值自加一次,计数达到一定值,就让输出电平翻转一次,就产生了pwm波形。
至于测量方法,找个看你想要的测量精度了,做个自加计数器,每次检测到电平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就把数据存储下来并自动复位,几次测量值找平均数就是结果了。至于具体实现方式 各种单片机  可编程逻辑器件都可以实现 ,一般的数字显示的示波器也都有这种功能

网友(点评):
他不是要发生那个脉宽与调制,是要把他看见的那个调制宽与幅值用数字显示出来,就跟拿卡尺量那个东西类似,就是高速采样,暂存,把脉宽与幅值数字化,显示,再采样这么一个循环,

网友(点评):
其实测量与发生的方法差不多,比如要测周期,那测量电路就得有自己的晶振产生脉冲,每一个脉冲计数器就自动加1,每次产生上升沿的时候计数器就清零,到下一个上升沿记下计数器的值,再清零。

网友(点评):
根据计数器的值和晶振脉冲频率算一下,pwm的周期就出来了。别的量测量方法也都类似的 。具体硬件实现很容易的,几乎所有类型的编程控制器都能实现

网友(点评):
说的就是非常简单,不必自己设计这些东西,有卖的,随便买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咱就喜欢琢磨 ,遇到问题总琢磨东西该咋做,这东西其实随便看看那些开发板入门教程就应该回了,咱本来不愿意献丑的,既然大侠提了,咱总得出力呀

网友(点评):
大虾,你误解了,这东西我是说没有什么技术难度,我也不是专业玩这个的,但我设计这东西没问题,而非特殊情况,我也不会设计它,我玩过许多东西,许多都是常规技术,但国内技术人员视野窄,大家都要提高才行

网友(点评):
其实我理解大侠的意思,这东西的确是很常规的东西了,一般看看书都能自己做,我只是很好奇为啥这东西都得求助?我自己想了一般没发现难在哪里?把思路发上来只是希望了解别人卡在那个环节了,没别的意思

网友:
看似楼上的都不是从业人士。小弟在这里侃两句。

可以将被测波形整形后,以百余MHz的采样频率分别高速地抓下每个PWM波形的高电平与低电平的确切时间,可以做到每个PWM周期都输出一个算得的“占空比”数,也可以均值以获得高分辨率的占空比数。
可以将这个PWM波作为时钟在一定时基内进行计数,与高稳定度频率基准(铷钟/恒温晶振,一般为10MHz)进行比较以得到被测PWM的高准确度频率。

关于显示,是最无所谓的一个技术点,无论是数码管/液晶屏/条棒显示/串口或总线输出,关键都不在这里。

想要得到多高的精度,想怎么做,楼主可以接着往下说。

补充内容 (2014-12-22 23:20):
答螺旋线哥:考虑了一下,时钟与PWM同步起来并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有的话,请讨论一下,谢谢。个人觉得尽力提升采样主频以获得高时间分辨率比较重要。

补充内容 (2014-12-23 11:50):
回螺旋线哥:您说的是理想信号的采样结果FFT转至频域会有一些因采样速率有限而产生的谐波。在信号速率逐渐逼近采样定理的情况下会恶化(少见,像1Gsa/s的示波器普遍带宽在100MHz)。1/3[11:52]

补充内容 (2014-12-23 11:50):
小弟没有做过伺服驱动,请多聊聊,谢谢。被测信号频率/占空比可变的情况下想要测定此频率/占空比,与,已知被测信号频率的情况下对此信号进行AD是两个不同的套路。2/3[11:52]

补充内容 (2014-12-23 11:50):
这两种不同套路中前者是对被测量进行1Bit转换,后者商用集成化器件从8至31位都有,被测量频率在变的情况下同步愈发困难,而尽系统最大能力提高采样速率是个通用的办法。3/3[11:52]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用同步采样?

网友(点评):
最主要的理由是非同步采样的谐波问题比同步采样严重。大侠如何看?一般应用无所谓。在伺服中,这个问题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网友:
楼主还是说说需要显示的频率  脉宽范围   需要的显示精度 上升沿速度啥的吧  或者吧示波器的截图发上来吧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完全不懂,后来才知道那玩意不可能显示电流什么的,需要后续处理。东西已经还给别人了, 直觉对于电气技术人员应该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我对电气不懂,所以来简单求助请教一下。现在知道我直觉没错,谢谢各位。

网友:
机床上的光栅尺表头不就是这个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