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THK免维护滑块缺油

楼主(2014-12-22):
请问各位大侠,我所在的行业是木材、泡沫行业,机床上用的是THK免维护滑块,因为现场环境,滑块经常因为缺少润滑而损坏,有没有办法加装加油装置,或者更换滑块,所用的是THK45的带法兰的滑块,谢谢

网友:
加防尘罩,配自上油装置。

网友:
我只能说,赶紧换滑块,要么集中供油

网友A:
重点防尘,防屑。上油不是关键。轨道有油不防护,粘尘,屑更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防尘,防屑。上油不是关键。轨道有油不防护,粘尘,屑更不好。

防尘。

网友:
THK有防尘组件,带有刮尘板,能将灰尘从轨道上刮除,它还有自润滑组件,里面是个泡棉材料,吸收了足够的润滑剂,在运行过程中逐渐释放润滑油。理论上2年左右才需要加油。

这种滑块可以给它加上自动给油装置,用自动润滑泵和递进式分配器可以定时加油。

如果溢出的润滑油会污染你的产品,建议将导轨换成igus的塑料直线轴承,但其承载能力和精度就不如滚珠滑块了。

这种环境最适合使用导轨防护罩或者风琴护罩了。

网友:
免维护滑块应该是具有自润滑功能,是防尘没做好导致的吗?最好先找到根本原因吧,判定缺油的原因好似什么呢?

网友:
你还是给导轨装上防尘罩吧,这样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