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样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4-12-22):
放样的时候,2个平行的圆中间为什么会突出来,在线等,求大神指导

楼主:
水点经验来发图

楼主:
继续水

网友(点评):
这样会被严重扣分的

楼主:
还差2分

楼主:
两端单独放样貌似就可以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你总得把你的property管理器亮出来,让大伙看看你究竟勾选了哪些选项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续水

我也不想,只是要上图,没有办法

网友A:
给条引导线就好了

网友:
构件库里有这种腰鼓形的管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条引导线就好了

是在中间加么,我四周都加了一条,但是头尾还是会鼓出来,除非是分开单独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