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分尺里面的这种丝杆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4-12-22):
大家好,像千分尺里面的这种丝杆是怎么做出来的?是用车床直接车出来的吗?我想要一个直径80,长度200的这样的螺杆。如果0.5的不行,那边螺距1.0个的可以做吗?再问下螺杆上面的那个槽是怎么弄出来的?     求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
不知道精度。

一般的精密车可以干出来吧。槽,一根的话,万能工具磨上锯片铣刀。

网友A:
俺到过成量、哈量(安装仪表滚齿机)。

这个丝杆是磨的,螺距0.5毫米。

那个长槽也得磨,因为是止转槽,不准的话,直接影响示值。。。

我们也提供全自动上下料的螺纹磨床,刚好覆盖您的需求(就是价格有点贵啊):
http://www.monnier-zahner.cn/mz13/zh-hans/m663.html

网友:
精密轴,先车后搓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到过成量、哈量(安装仪表滚齿机)。

这个丝杆是磨的,螺距0.5毫米。

楼主这个设备是很厉害的,但是估计加工费是很厉害的。小量的话估计也不合适吧!

网友:
先车,后磨,精密的螺纹全是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