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螺纹哪里可以做? 量不多,上海的可以联系我

楼主(2014-12-22):
求助:   M54*1.0   的螺纹管       内径51,长度30。  材料 黄铜          请问这样的螺纹哪里可以做?  量不多,上海的可以联系我。QQ1957802808

网友:
这个加工完,齿底圆将近52.5,内径51,一不小心就碰变形了。

网友:
我猜是楼主是什么 补救措施  轴承搞错了?

网友:
有兴趣我可以做,山西长治,货到付款形式

网友:
做完螺纹再镗内空是比较妥当的工艺,赞成使用螺纹套

网友:
或者加工螺纹时内孔套锥度棒

网友:
找个10MM的板 卷一下 在用车床加工一下   大多数机械厂都能做的吧

网友:
建议用管料一次加工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