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样用的引导线能阵列吗

楼主(2014-12-22):
放样的引导线可以阵列吗,怎么阵列命令是灰色的

网友A:
放样后阵列也是一样的。

网友B:
阵列有好多个类型,是特征阵列,还是草图阵列,还是实体阵列。
你什么都不交待清楚,别人猜谜吗

网友(点评):
天花元帅好久没来了?

网友C:
没猜错的话,你是想阵列那条曲线吧,想省事,呵呵

草图阵列,好像只能在2维里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阵列有好多个类型,是特征阵列,还是草图阵列,还是实体阵列。
你什么都不交待清楚,别人猜谜吗

应该是草图阵列,就是那条曲线,作为引导线想在4周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猜错的话,你是想阵列那条曲线吧,想省事,呵呵

草图阵列,好像只能在2维里做

楼主:
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样后阵列也是一样的。

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明白

你要画的件可以分成完全相同的4部分,那么你可以把轮廓分成1/4,然后用一条引导线放样,最后再把放样形成的1/4零件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画的件可以分成完全相同的4部分,那么你可以把轮廓分成1/4,然后用一条引导线放样,最后再把放样形成 ...

嗯,这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