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批量加工螺纹的吗?大家来讨论一下螺纹刀片的磨损类型。

楼主(2014-12-22):
我加工螺纹是用G76斜向进刀,螺纹的磨损不是在切削的那一面,反而是在切削很少的那个面,+大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顺便大家来讨论一下,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

网友:
      这方面没有过多的研究,应该跟切入的方式有关吧?

网友:
切屑少所以不是切屑是摩擦,所以易磨损,就像切屑速度高的时候走刀快不易磨损,热量被铁屑带走了。螺距大的或者粗挑螺纹的时候用三角型60度的刀片更好用

网友A:
受切屑挤压摩擦产生的磨损,改下工艺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个人感觉是铁屑挤坏的。从发的图片来看,正好是没有切削的地方坏了。

网友:
查下手册,看是不是刀垫角度不对?

网友B:
切削下来的金属碎屑表面粗糙度大于被切削面,切削角度不对时,碎屑磨损刀具非切削面,导致磨损加剧。(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切屑挤压摩擦产生的磨损,改下工艺

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削下来的金属碎屑表面粗糙度大于被切削面,切削角度不对时,碎屑磨损刀具非切削面,导致磨损加剧。(个人 ...

螺纹刀片是60的的,我编程时用57度,让它离开切削面一定距离,但结果还是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改呢?

把进给和转速调高或低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进给和转速调高或低看看

试过,今年光一种螺纹就加工了2万多个了,所以有条件试各种参数。一般只能车120个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今年光一种螺纹就加工了2万多个了,所以有条件试各种参数。一般只能车120个左右

什么材料什么螺纹,这么多

网友:
和我联系吧,我比较在行 QQ673086066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今年光一种螺纹就加工了2万多个了,所以有条件试各种参数。一般只能车120个左右

多大多长的螺纹?什么材料?要是短而小且材料易加工,那车120个是少了,要是大而长,正常损耗,就别费这心思了

网友D:
    机夹螺纹刀不一定比得过手磨老牌号合金刀
上次车不锈304螺纹,M10     想省事,直接用机夹刀,不到30个,刀磨损大。这个刀片材质是钢件与不锈通吃
后来用YG8手磨刀,400个。刀还是很好用。刀是钻石的。感觉还是正品。
      很多年前在老家做普车时,见过人家一把3MM多的YT15切刀用了二天,当然是磨得很好,正品老牌号合金刀也是很耐用的,不一定就是机夹刀就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材料什么螺纹,这么多

304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多长的螺纹?什么材料?要是短而小且材料易加工,那车120个是少了,要是大而长,正常损耗,就别费这心 ...

304不锈钢,M27X2,长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夹螺纹刀不一定比得过手磨老牌号合金刀
上次车不锈304螺纹,M10     想省事,直接用机夹刀,不到3 ...

304不锈钢,M27X2长16,要求螺纹光洁度要好,通止规能检验通过。

网友(点评):
这个手磨YG8螺纹刀完胜机夹刀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4不锈钢

不锈钢用这刀片没错啊,那120个是一个角还是整个刀片的加工量?
是挤压磨损,把进给调小点,转速提高。刀具排得下的话,可以分粗精车。粗车用55度,精车用6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用这刀片没错啊,那120个是一个角还是整个刀片的加工量?
是挤压磨损,把进给调小点,转速提高。刀 ...

一个刀尖加工120个,转速都开到1150了,线速度都超过90米了

网友(点评):
一个刀尖120个M27*2 16mm长,感觉还可以啊。进给量调小也一样?

网友(点评):
不锈钢本来就相对难加工一点,比较韧,所以铁屑挤压刀片也比较明显

网友(点评):
进给量双边0.1

网友:
应调整切削速度和吃刀深度

网友(2015-01-23):
有用过螺纹滚压头吗?安装在机床上的一个螺纹工具,加工螺纹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