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增压回路还是用高压泵,请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2014-12-22):
如题
我从毕业就一直只做结构设计,从不触及液压回路,不过因为现在所设计的设备当中液压油缸是主要的驱动部件,所以也都是自己设计

我的这个设备类似于3梁四柱的压力机
第一个动作是通过两个直径200的油缸(我称之为升降缸)把一个直径2米,高度800mm,重量30吨的零件(姑且称之为上梁),
快速举升到3米5的高度,报压定位,等待下一步指示,这个过程大约要25到30秒。

上料完毕后,上梁下降,在下降了2米5之后,即在1米的高度,停顿数秒,在接近1米高度的时候必须要减速,
不能带着巨大的冲击力落到指定位置,停顿时间大约在3到5秒。

之后,用20秒的时间缓慢下降,下降的过程中两个升降缸要提供10000N的拉力,即10000N拉力加30吨自重,此下降过程需要40000N的压力。

下降到位以后,通过机械机构锁死上梁,此时需要通过4个大直径的油缸(我称之为加力缸)提供近7000KN的推力。

按照工作时25MPa的压力计算,需要4个缸径300的高压缸,但是此4个加力缸的工作行程相当短,设计行程为20mm,实际只需要2-5mm即可。

加力缸需要保压,在检测到掉压之后需要及时补偿。

在加力缸保压2个小时以后,泄压,解除锁定,升降缸,快速将上梁提升到3米5的高度。

此即一个工作循环,当然其中还有其他的动作,都是由液压缸完成,但无论的压力还是流量均影响很小,在此可不计算

我实在不会什么液压循环图,但是很想学。现在我只能设计油缸,3,4年的时间当中所设计的油缸水缸汽缸也有很多了,
但是我们公司的液压系统都是交给外协,而联系外协的都是老板亲力亲为,

所以,我想请社区的高手帮助明确一下,我这套液压系统,是用一高一低的双泵组合好呢,还是一个低压大流量泵加增压回路好呢
从价格到系统功能,到复杂程度,到操作性,响应灵敏度等各方面,都说说吧。

叩谢   叩谢

楼主:
据论坛一些高手的说法,油泵的工作压力最好是额定压力的70-80%,那按照升降油缸5MPA的工作压力,低压油泵选择6.3MPA或者7MPA的变量泵是可以的吧,

网友A:
说一下个人愚见吧
你这台设备的行程倒是挺大的,举升到3米5的高度,这个我们还没有做过这么大的行程的。按照你说的速度,差不多要0.14m/s,速度并不是特别快。
上梁下降,如此说来,你的上梁是活动板?可以上下运动?不能带着巨大的冲击力落到指定位置,这个可以通过调节回油速度来实现。
我想问下,通过机械结构锁死上梁,你所指的机械结构是什么样的结构?
保压可补压都可通过元件来实现。
楼主有没有考虑用比例阀?如果没有考虑用比例阀的话,一高一低的双泵组合可以满足速度上的要求,而单个的低压大流量泵在调速方面可能就得借助手动调整元件来调速了。
如果楼主用比例阀,个人觉得可以用低压大流量泵增压回路。毕竟高压泵成本比较高。
复杂程度和操作性,这个要看具体的油路设计了。
相应灵敏度方面,双泵和单泵控制起来都是一样的,只是增压回路我没有用过,不知道是否会产生延迟。
仅是参加讨论,以上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希望高手给予指出。

网友B:
动作简单,单独用一个小流量高压泵为加力缸供油最省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动作简单,单独用一个小流量高压泵为加力缸供油最省事。

   嗯,大师说的对;单独做个系统,这样可以把提升系统关闭,毕竟2个小时不动作需要浪费电,又会提升不必要的油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作简单,单独用一个小流量高压泵为加力缸供油最省事。

实际使用的系统,也都是和老师说的一样,高低压双泵的组合。
但现在的问题是我这个机器的利润偏低,双泵管路的价格是很多小老板所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才请教,是否可以用一个增压油缸替代高压泵。
毕竟,和带高压泵的管路比较起来,使用增压油缸的管路在油路几乎不变的情况下,把油泵换成了油缸。
但是我从来没有过实际管路设计的经验,对于价格也不了解,不知道做这样的替换是否经济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大师说的对;单独做个系统,这样可以把提升系统关闭,毕竟2个小时不动作需要浪费电,又会提升不必 ...

保压的时候,油泵是不需要开机的吧,只需要检测到压力下降的时候,再开机加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个人愚见吧
你这台设备的行程倒是挺大的,举升到3米5的高度,这个我们还没有做过这么大的行程的。按 ...

设备累死3梁4柱压力机,可一上网搜搜
至于锁死活动梁的结构,可以用填充物填充活动梁下降后的空间,
也可以在活动梁上安装插销,
还可以直接用驱动活动梁运动的油缸加力顶住,
增压回路需要用比例阀么,我还要查查看比例阀是个什么东东
不懂真郁闷,我看过一个水压高压缸,那上面的阀门是需要先导控制电磁阀,然后在有电磁阀产生的力量推动水压阀门运动
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
单独做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