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形零件的排列

楼主(2014-12-22):
请问大家对于圆饼形状的零件自动排列有不有什么好的方法啊??零件是圆饼形状的,有点像一个40MM的瓶盖,只是中间有一根筋。

网友:
圆形零件排列应该是自动输送里面比较简单的上料了
只是不知道你说的那根筋是什么样的

楼主:
这个零件就跟 一个瓶盖差不多,只是里面像画一个圆的半径那样的一根筋,要求把每个零件都要排列成一样(是指那根筋的角度)

楼主:
筋在里面的高度比外圆低2-3mm

网友:
整列的时候,那根筋也需要的方向也需要一致么???

网友:
没有图,实在看不懂楼主的题目

楼主:
就是这样的零件

网友:
视觉加机械手

楼主:
没有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