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闭环加工中心精度不好

楼主(2014-12-22):
全闭环加工中心精度不好,Y轴重复定位精度不高,光洁度不好。什么原因?

补充内容 (2014-12-24 20:05):
机床是德马机DMU50V

补充内容 (2014-12-24 20:06):
五轴联动

网友A:
全闭环的重复定位精度都不高?差多少?

网友B:
编码器加光栅的精度绝对是有保证的

网友:
闭环的比一定精度高,特别某些没有理解透国产机。最多定位精度能够保证,但伺服精度由于是动态的,基本还是用的半闭环,甚至由于以为有闭环,半闭环控制做的比普通半闭环还粗。为此出现真正加工精度不好使很正常的。同时要注意你本身工件系统以及刀具系统的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闭环的重复定位精度都不高?差多少?

Y轴6丝。X轴0.0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加光栅的精度绝对是有保证的

没保证我们的机床就是德国进口的。与温度有很大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保证我们的机床就是德国进口的。与温度有很大关系

请教这样的机器不需要生产厂家到现场调好测试好才收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样的机器不需要生产厂家到现场调好测试好才收货的吗?

用了几年了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
机床没受过伤的话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重点检查其他方面吧。

网友:
6丝 那半闭也不应该啊  是不是 轴承坏了

网友:
还是咨询一下厂家比较好

网友(2015-04-10):
加工面不好我们碰到过的,这是机床本身的间隙大了,机床在受力时有位移,但系统又得帮你补上,实际上就是机床在不停的抖动,那还好得了?检查机械精度,要不索性把光栅关了可能就好了,至于你说打表有间隙就不大清楚了,要到现场看的。总归把光栅关了检查才准的。

网友:
找个平面,Y轴上下移动一下,如果换向的时候发现表针跳动,那就是斜铁松了

网友:
编码器加光栅的精度绝对是有保证

网友(点评):
机床,首先是刚性,没刚性,啥都白搭了。

网友:
比半闭环的要好啊 !!!!这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