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输出压力正常,整机整体没劲,何故?

楼主(2014-12-22):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

现在综掘机用的是力士乐A11VO145变量柱塞双联泵,泵输出压力正常,整机整体没劲,觉得是六联阀的问题,拆开六联阀里面也没有堵,溢流阀也没问题,请教各位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按你说的只可能是油缸漏了。

网友:
油缸串缸了?

网友:
拆掉一根油管然后加压看看是否有油漏出来。

网友(点评):
话应该说清楚,拆回油管!人家要是不懂的,把进油管拆了,问题大了!!

网友:
具体的图有吗的?是所有的油缸都没有输出力,还是单个呢?

网友:
油没有变质?冷却水用了没有?各系统压力能达到多少

网友:
工作点的压力怎么样?

网友:
油缸串油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没劲是跟压力没关系了,首先看在阀没有动作的时候系统压力,再看动作的时候的压力,还是要对照负载。如果负载动作正常就没关系了,以表为准,不要以泵的声音来判断,变量柱塞泵在有流量输出和没有流量的输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网友:
油缸串缸

网友:
油缸内泄了!

网友:
看回油管的流量判定

网友(2015-05-01):
油缸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