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钴铁合金代替镀铬,哪位做过

楼主(2014-12-23):
在液压缸活塞杆维修过程中,除镀铬外,目前出现镍钴铁合金代替镀铬,有哪位做过的请指教。

网友:
我接触的铁钴镍都很软啊,能不能透露下你们打算用的牌号,这种成分的材料能达到比较高的硬度吗?

网友:
液压缸活塞杆可以采用低温镀铁或者热喷涂修补,
至于镍钴铁合金,貌似就是热喷涂用的一种材料吧,
电镀的话镍钴和镍铁合金都有,但是没听过镍钴铁,而且这两种也只是用来做装饰层的,不能作为硬铬的替代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