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识别过滤器进出油方向

楼主(2014-12-23):
各位大侠好,请问下怎么知道,图片中回油过滤器,是从滤芯外部进油,从滤芯内部回油箱?还是相反方向流动。

网友A:
一般的是外部进油,内部回。不过建议你看厂家样本,样本讲的比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是外部进油,内部回。不过建议你看厂家样本,样本讲的比较清楚

这个就是厂家的样本上面的图,样本上没有这个说明,黎明DBF-H60X10C,实际看实物的话怎么区分呢?请教?

网友(点评):
你来求助,还让师傅花钱吗?

网友B:
图片上有标示,你有实物的话,看看连通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有标示,你有实物的话,看看连通就知道了.

第一次发这种带附件的贴,没注意到下载还需威望的,不好意思!
这是附件中所有图片了,我确实看不出来进出油方向,得去拆开实物看看了?

网友:
你这个型号的是板式的,直接安装在阀块上,你只要知道进油口和回油口,别装反就行了

网友:
按照你图片上的如果是回油过滤器的话,是上面的接回油箱,下面的从系统的油路块进过滤器
一般是从过滤器出来的回油箱!

网友:
过滤器一般都是上进下出

网友(2015-02-03):
样本上有标志,有的过滤器上就有标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