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厚度的螺旋叶片怎么画

楼主(2014-12-23):
如题,螺旋叶片外径360mm,内径100mm,螺距200mm,这些是定值
叶片厚度是渐变的,起始厚度10mm,终止厚度40mm,就1个螺旋(1扣),右旋
求大神支招,SW怎么画,或者您将画好的模型上传(SW2012版本)

网友A:
既然厚度在变,那叶片上边与下边螺距必定也在变,那请问你的螺距是怎么得到的,或者说你的螺距是位于叶片厚度的中间,即中性层,还是在叶片厚度的上部还是下部

网友(点评):
有道理,搞清楚设计上是怎么来的比画出来更重要

网友(点评):
天花板有点糊涂了。O(∩_∩)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厚度在变,那叶片上边与下边螺距必定也在变,那请问你的螺距是怎么得到的,或者说你的螺距是位于叶片厚 ...

中心层 CAD画了个示意图

网友B:
梯形草图,沿螺旋线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梯形草图,沿螺旋线扫描,,,,,

大哥,我要这个,别人帮我画了,顺便问下,这个怎么加工,目前就1件试制,暂时只想到铸钢

网友:
车螺纹一样,,,,,,,,

网友(点评):
厚度变化是沿螺旋线哈,不是径向,那不成了梯形螺纹了

网友:
不知道是啥材质的,要是塑料就好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心层 CAD画了个示意图

你并没有指定螺线的直径是:360或100活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