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柔性装配问题

楼主(2014-12-23):
两个同样的气缸组件在另外一个装配体中柔性装配,他们的配合相同,但是装配时最后总会出现过定义是为什么

网友A:
那是因为你2个气缸装配时,配合过约束了。譬如你气缸这个子装配给完全约束了。将气缸杆的移动自由度去掉。在总装配里实现高级约束距离。实现行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2个气缸装配时,配合过约束了。譬如你气缸这个子装配给完全约束了。将气缸杆的移动自由度去掉。在 ...

我是实现行程控制了,两个气缸都可以动,但一约束就过定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实现行程控制了,两个气缸都可以动,但一约束就过定义了

我发的你没明白,将气缸这个行程约束去掉。然后将行程约束放到总装配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的你没明白,将气缸这个行程约束去掉。然后将行程约束放到总装配体上。

这次对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