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型铸造缺点很多,有什么更好的量产方式?

楼主(2014-12-23):
我现在做的铝合金砂型铸造,箱体类,用在汽车上面的,问题比较多,请问有什么更好的量产方式吗??

网友:
压铸行不行啊?

网友:
我们都改成锻造了

网友:
铁模,低压铸造

网友(2015-01-25):
重力铸造和压力铸造根据产品要求选择。采用铁模,铸造缺陷少,效率也不低。比砂型铸造强很多。我以前做过液压元件,铸铝铸件全采用这工艺。

网友(2015-03-20):
楼主哪个公司的?铸铝件用好一点的覆膜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