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何种方式连接可以保证钢板的水平?

楼主(2014-12-23):
两个平行槽钢上覆盖一块10mm钢板,钢板上加载一个1.5吨左右的重物,该重物在钢板上左右移动,问通过何种方式连接可以保证钢板的水平?

网友A:
主要取决于所要求的精度,如果一般精度加铜垫调水平后直接螺丝固定在底部槽钢上,如果精度要求较高需要同时加工槽钢和钢板的连接面,再用紧固件锁紧。

网友B:
这么问是没有意义的
                           一、平面度要求多少?
                           二、其次,按你的意图是要用槽钢来保证平面度要求,那你就得算槽钢的挠度、扭转,选择合适的槽钢。
                           三、选择加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取决于所要求的精度,如果一般精度加铜垫调水平后直接螺丝固定在底部槽钢上,如果精度要求较高需要同时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问是没有意义的
                           一、平面度要求多少?
                           二、 ...

槽钢和钢板都是买的标准件,但是我钢板上装这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是运动的,运动距离大概5m左右,机器人的驱动方式是用的电机配齿轮齿条,我担心如果 不水平的话齿轮齿条会卡死,本来想调整水平后焊死槽钢和钢板的,后来客户希望钢板和槽钢可拆卸,所以向大家求助,看看有没有好的连接方式

网友(点评):
你没概念,客户提要求,强度、刚性是你来保证的,根据你的工况,我建议你底架用方管,槽钢易扭,假如你要用槽钢,那至少也得用16#的

网友:
看来楼主是在做行走轴啦!感觉你的方法会有些问题,我们的做法1,地面铺基础钢板,在钢板上放置机器人底座,也就是你说的槽钢,基础钢板可以弥补地面不平、长期使用变形等因素的影响。另外一种是方通和钢板焊接整体底座,上面装机器人。至于哪种方式,自己定,前提是要校核挠度变形量,保证有足够的刚性。并不是说槽钢不能用,看如何布局,合适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