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油泵柱塞的表面处理工艺,请教

楼主(2014-12-23):
目前,抽油泵的柱塞除了使用镍铬合金粉末热焊以外,还采用何种表面加工工艺?

网友:
SY/T 5059-2009 组合泵和管式抽油泵

网友:
热喷涂是最经济的方法,
还有可以用CVD做硬质涂层,你受不了价格

网友A:
接触过的,柱塞没有涂层,只是淬硬后再深冷,表面0.1的光度,圆柱度什么的控制得很严,配青铜转子。轴孔间隙也控制得特别严,不是一般的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过的,柱塞没有涂层,只是淬硬后再深冷,表面0.1的光度,圆柱度什么的控制得很严,配青铜转子。轴孔间隙 ...

你说的应该是水泵的吧,抽油泵搜的一般是有涂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应该是水泵的吧,抽油泵搜的一般是有涂层的

是燃油泵,油跟水相比,在油里工作,工况应该要好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燃油泵,油跟水相比,在油里工作,工况应该要好一点吧。

环境很恶劣的,容易产生腐蚀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境很恶劣的,容易产生腐蚀现象

在油里都产生腐蚀,在水里就更不用说了吧,我们的燃油泵确实没镀层,就是钝化,就算是不锈钢材料,也要再钝化。

网友(2025-03-08):
刷一下威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