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见过类似小型千斤顶

楼主(2014-12-23):
      大家好,由于设备空间有限,请问你们有没有见过最低高度100mm的液压千斤顶,最大重量1t左右就行,当然类似的工具也可以,只要能把东西顶上去就行了。还有,不要那种装个手动液压泵的,也不要那种剪式千斤顶。淘宝阿里旺旺都找不到,所以过来咨询大家的意见,多谢指教。

网友A:
有,见过!看看这个视频吧!

网友:
社区中也有这个帖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B%D0%C2%C9%E8%BC%C6

网友:
淘宝上有,多级的,自己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见过!看看这个视频吧!

额。。。是100mm,不是100m,还有,是手动的,不是电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是100mm,不是100m,还有,是手动的,不是电动的。。。

这个有没有你要的,某宝搜矮型千斤顶分离型一大把

网友:
嘿,大侠,我以前为这还吃过一次苦头,本来用液压千斤顶,发货后客户又要求能持续保持距离的(液

压的第二天高度就泄了),那时淘洞添板,凑空间用上这个高度150mm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05.a65qTh&id=41831906658&ns=1&abbucket=8#detail

网友:
钩式千斤顶(有液压和螺旋式),或起道机

网友:
看看宝骏630汽车配的千斤顶,这样的结构应该可以改成你所要求的尺寸

网友:
不知道你顶什么,起道器行不?

网友:
我们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