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加工方法

楼主(2014-12-23):
这是一个径向柱塞泵上面的柱塞,想了解他的加工方法,
因为见识浅,不知道轴上的零件究竟是怎么加工上去的,
从外观看没有什么缝隙,不知这三个零件如何套在一起的呢?
求指教。。。。

网友A:
冲压是不是可以?先把红色的和绿色的零件做出来,蓝色的零件做成半成品,然后做个冲压模具红色的零件以它底端的凸台定位,蓝色的零件以它的外圆定位,绿色的零件以红色零件外经定位。然后冲压蓝色零件包边。以上是个人想当然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2楼的方法应该是可以做出来的,不过边缘会有褶皱吧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的。你见过罐头,饮料罐上面有皱褶吗?

网友C:
我测绘过一个类似的零件,但是是两个零件这样包在一起,我们的加工方法就是直接在车床上滚压收口,三个这样的零件,没搞过,另外也测绘过一个国外的柱塞泵,那个柱塞的滑靴跟这个不同。

网友D:
这个柱塞头是平的,哪个柱塞泵上用?如果俺没记错的话,柱塞头是球形的,连接着一个铜窝子。

网友E:
我是邢台的 做的都是柱塞泵上面的配件  这种柱塞第一次见  也能做成的  联系我QQ6199764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压是不是可以?先把红色的和绿色的零件做出来,蓝色的零件做成半成品,然后做个冲压模具红色的零件以它底 ...

赞,谢谢大侠,私以为挺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邢台的 做的都是柱塞泵上面的配件  这种柱塞第一次见  也能做成的  联系我QQ619976429

好,有需要再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柱塞头是平的,哪个柱塞泵上用?如果俺没记错的话,柱塞头是球形的,连接着一个铜窝子。

径向柱塞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测绘过一个类似的零件,但是是两个零件这样包在一起,我们的加工方法就是直接在车床上滚压收口,三个这样 ...

车床滚压收口,不知道两零件是如何定位夹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的方法应该是可以做出来的,不过边缘会有褶皱吧

谢谢解答。。

网友F:
我想请教一下蓝色和绿色两个零件怎么安装,我估计蓝色的是橡胶材质吧,请问楼主有见过实物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床滚压收口,不知道两零件是如何定位夹紧呢?

把蓝,绿色零件做成一体,在加工红色零件的时候,把底部留长,装配两零件装配后,加紧红色底部(端面顶住蓝,绿色零件,蓝绿色做成一体的情况下),车床收口。

网友:
提威望,学知识, 为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请教一下蓝色和绿色两个零件怎么安装,我估计蓝色的是橡胶材质吧,请问楼主有见过实物没有

实物是这样的。。不是橡胶。。

楼主:
引用 楼主:
车床滚压收口,不知道两零件是如何定位夹紧呢?

嗯 了解了!谢大侠指教

网友G:
径向柱塞泵有这个零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径向柱塞泵有这个零件么

嗯 是哈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