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铣的径向跳动,求教?

楼主(2014-12-23):
正常的跳动量主要体现在表面粗糙度和波纹度吧?还有铣削加工中心主轴的径向跳动通常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

网友A:
跳动影响粗糙度,不过粗糙度受很多条件影响,只是一个方面。加工中心主轴的径向跳动一般是几个微米,跳动过大的原因肯定是设备有故障了。维护保养正常的设备,精度都符合设备精度表,请参考资料进行检查。

网友:
径向跳动可检测:
1.主轴轴承是否损坏
2.主轴与刀柄配合的锥面是否有遗物
3.主轴抓刀柄拉钉的力是否过小

网友:
也影响刀具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动影响粗糙度,不过粗糙度受很多条件影响,只是一个方面。加工中心主轴的径向跳动一般是几个微米,跳动过 ...

还有,这个跳动在铣削过程中相对方向是不变的,也就是每转一转跳动始终发生固定的方位对于理想中心来说。

网友:
和我机床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跳动在铣削过程中相对方向是不变的,也就是每转一转跳动始终发生固定的方位对于理想中心来说。

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