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物品包装箱方案

楼主(2014-12-23):
我的机器尺寸差不多是长宽高各位800mm,重量250kg,不过听储运部的人员说出口的物品打木箱还不能用实心木,要用三合板,三合板强度低易打穿,而且如果机器叠层安装的话强度不够,想用金属架,但耗材多,本来机器都没赚多少钱,如果想用薄板还得开磨具把薄板完成各种截面以增加刚度,不过也要在薄板上面点焊一些比较厚的板,是用来把机器与包装架固定,这样薄板焊厚板也是一个难操作的事情,最近被这个包装箱搞死了,MD!请问各位大侠,这种情况的包装箱有没有什么最简单,省钱,牢固的包装方案。

增加一个问题:0.6mm的板和4mm的板点焊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实木怕里面有虫,所以理论上实木要有熏蒸证明也是可以的。一般用槽钢底板加胶合板围框,机器跟底板锁钉在一体。因为围框你不会设计成要受力的吧?
另外好好跟包装厂沟通设计,胶合板的底板也可以承受好几吨的重量。看怎么布置这些木方垫了。
其实实木包装比胶合板包装要贵很多,强度没有明显优势。

网友(点评):
要叠层安装的时候,围框还是要受力的

网友(点评):
你找钢带木箱厂肯定可以搞定。记住有钢带两字的。我们一箱近1吨,码三层,汽运近200公里,还零散给货运公司过

网友(点评):
我们装7吨的设备。方松木做枕,底板用胶合板,四周用三合板。连接处用铁皮固定。然后用防水帆布包好,熏蒸,抽真空。包装箱是有标准,查下国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木怕里面有虫,所以理论上实木要有熏蒸证明也是可以的。一般用槽钢底板加胶合板围框,机器跟底板锁钉在一 ...

是这种吧?

网友(点评):
曲轴包装箱?

网友(点评):
这个图是我网上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