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哪种油漆/工艺能够适应高低温环境?

楼主(2014-12-23):
近日做的一个设备,客户要求表面做浅黄色油漆后能在+80度到-60度这个范围内都能适应,想想常规的油漆或喷漆工艺恐怕难以满足,想请教一下高手,有什么品种的油漆和工艺能够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A:
零下60度?
我们之前都是零下40度的要求
PPG,武藏,很多电子业的涂料都可以的
是喷在铁上面的吧?
那么主要是基材的磷化一定要做好,然后喷涂要严格按照涂料厂的TDS来喷涂,不能图省事,省略工序
否则后面的额高低温测试很难通过
其实绝大部分油漆(包括国产漆)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测试,主要因素就是涂装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下60度?
我们之前都是零下40度的要求
PPG,武藏,很多电子业的涂料都可以的

的确,是零下60度,钢材表面涂油漆。

外行不懂,求教大侠,这个TDS是什么意思,另外这工艺是否要用特殊的设备设施,如专门的喷枪烤房?我们平常要求不高的就是自己买点漆喷一喷或是简单一刷,要求高点的就找作焊接结构件的厂家外协解决

网友(点评):
TDS=Technical Data Sheet,说白了就是针对该油漆的使用说明书,TDS说法高大上的一点,哈哈 找个专业一点的喷涂厂就好了, 讲清楚要求,一定要测试,磷化很关键 只是要测试过才放心,因为比较小的喷涂厂都不是自

网友(点评):
小喷涂厂磷化都是外发的,不是自己做,所以喷完一定要测试 说白了,就是好的磷化底层,稍微高档点的油漆,专业一点的喷涂条件,一般至少可以保证零下40 ,60没测试过不敢保证

网友A:
各大电脑厂商都是这样要求的,检测方法也是大同小异,低温都是零下40,
工具行业都是零下23度,我就不插附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大电脑厂商都是这样要求的,检测方法也是大同小异,低温都是零下40,
工具行业都是零下23度,我就不插附 ...

多谢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