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金属材料弹性比较好?

楼主(2014-12-23):
请问都有哪些金属材料弹性比较好?

网友A:
弹簧钢比较好,还有某些青铜和钛材

网友B:
弹簧钢,做弹簧用的钢。

网友C:
弹性?指的是弹性模量?那基本上钢的弹性模量都是210GPa

网友D:
是那些弹性模量比较小,屈服强度比较大的材料吧

网友(点评):
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钢比较好,还有某些青铜和钛材

能不能具体一点

网友(点评):
看你要干什么,去问问走的熟的金属零售商,他会给你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65Mn

嗯,这个也可以,主要用于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钢,做弹簧用的钢。

能不能多给点材料作为参考,目前就知道锰钢,磷青铜,铍青铜有弹性,不知不锈钢的弹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那些弹性模量比较小,屈服强度比较大的材料吧

还得有一定的刚度吧

网友(点评):
刚度和弹性比较好不矛盾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性?指的是弹性模量?那基本上钢的弹性模量都是210GPa

锰钢,不锈钢301,304应该不是吧

网友:
弹簧钢 或者 铍铜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锰钢,不锈钢301,304应该不是吧

大侠说的几种材料,在常温时的弹性模量都在170至210GPa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说的几种材料,在常温时的弹性模量都在170至210GPa之间

那意思是说不锈钢基本没什么弹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得有一定的刚度吧

也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意思是说不锈钢基本没什么弹性了

不知大侠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大侠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一般弹性模量超过200基本就没啥弹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弹性模量超过200基本就没啥弹性了吧

大侠你再去查查资料看看,你这个观念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