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件边角处理,两个小时没有搞定,累死我了。

楼主(2014-12-23):
\
做了一个焊件,边角处理实在是搞不定了,请高手给看看,想把打叉的地方,改为打钩的地方那样。
学习帮助教程和摸索用了两个小时,实在搞不定了。
如果有时间,还请做个gif动画或其他教程,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2-24 12:27):
我只想在这个模型上修改,因为后边还有很多特征,修改循序可以达到我要实现的功能,但是后续特征很多都出错了。重新做我也能做出来,但我只想在这个模型上修改。应该如何修改呢?

补充内容 (2014-12-25 16:22):
模型百度云盘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pJ5G38J

补充内容 (2014-12-25 16:22):
http://pan.baidu.com/s/1pJ5G38J

网友:
SW焊件,我记得有自动剪裁边角功能

网友:
我还以为是老师傅实际打磨两小时

网友(点评):
我也是 因为有的公司很注重焊角打磨的(如直角焊 用打磨机磨成了个圆角 ) 成品的时候根本看不出焊接痕迹的

网友:
选择组的时候要注意,尽量减少后期单独裁剪
裁剪的面尽量是平面,被剪对象尽量不要超过平面。多考虑在实际加工中的现实情况

网友:
直接框架草图上自动加载型材,再改变连接

网友:
从你作图的结构树里看,是你作图顺序和方式有问题。

网友A:
SolidWorks 文件也上传了吧。不过需要2014版以上的版本打开

网友B:
焊件我们以前也用,但后来就不用了
个人还是不建议用焊件,觉得修改起来比较麻烦
我们现在都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画出来

补充内容 (2014-12-26 14:05):
有很多零件都是一样的,所以其实也不算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画

网友(点评):
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画? 醉了。。。。。。

网友:
估计楼主选组时没选对

网友:
放在一个组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 文件也上传了吧。不过需要2014版以上的版本打开

就是这样做的,挺好的

网友:
楼主,组没选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焊件我们以前也用,但后来就不用了
个人还是不建议用焊件,觉得修改起来比较麻烦
我们现在都是一个零件一 ...

大侠 你确定?

网友(点评):
或许是我焊件学的不好的缘故,才会觉得不好用吧,我们以前用,后来也不用了

网友:
不必执着于用一个特征来完成,咱们又不是那帮极客。

网友(点评):
同种型材的好处理,多种规格的型材组成的结构件,用焊件处理起来就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 你确定?

这个 不管是怎么用  用习惯了 都一样   我倒是觉得  焊件 更方便

网友:
在一个组里就好了

网友:
SW真的汗多不会用的

网友:
这么高深  这么个架子  我们一般只用拉伸  搞定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件我们以前也用,但后来就不用了
个人还是不建议用焊件,觉得修改起来比较麻烦
我们现在都是一个零件一 ...

焊接有很多好处啊,只要有截面,只需要3D草图画出需要的框架,很快就生成了,之后修改也很方便,还可以出切割清单。
如果一根一根画,还要拼接装配,岂不费事?
我这边刚好相反,刚开始接触Solidworks是用多个零件拼接起来,现在全部用焊接生成。
好像论坛之前有人发GB型材截面库,什么方通、角钢、工字钢、铝型材通通搞定。

网友:
焊件还是比较简单的,钣金感觉好麻烦

网友:
标题让人误解了,另最好有网链,下这个要威望

网友:
多用用百度

网友:
在切割清单里面把你不需要的边角删除。

网友:
边角剪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