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多大 多少排量的同步齿轮马达?

楼主(2014-12-23):
4条油缸缸径是Ø100,行程300mm 要求1分钟走完 ,请问该用多大 多少排量的同步齿轮马达?能告诉下咋算的更好  谢谢!请赐教!

网友A:
算出4条油缸的容积,你需要的是一分钟!刚好是你需要的每分钟的流量,然后按照同步马达给出的额定流量进行选配

网友:
学习了。长了点知识

网友B:
是齿轮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出4条油缸的容积,你需要的是一分钟!刚好是你需要的每分钟的流量,然后按照同步马达给出的额定流量进行选 ...

油缸一共是每分钟需9.42L,  那我按泵OT D08  每转8.2cc  用1450转  11.89L    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缸一共是每分钟需9.42L,  那我按泵OT D08  每转8.2cc  用1450转  11.89L    可以

对,但是泵的容积效率和电机的效率不是100%,所以最后的排量11.89乘以85%到90%总效率基本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齿轮泵吧?

是齿轮流量分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