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蜗轮减速机立式安装

楼主(2014-12-23):
如果正常是卧式安装的蜗轮减速机,现在我用来立式安装。是否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想想受力就明白了

网友:
密封问题

网友:
蜗轮减速机是卧式还是立式。主要是润滑油的加入口、放油孔、油面窗的位置不同,还有就是机油的密封装置,只要注意了这些,把这些部位适当改动,使用就没有问题。通常,减速机厂家会设计成通用型外壳,只需根据客户要求,改动以上几项,来决定卧式还是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