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密封,请教

楼主(2014-12-23):
如图1所示意的一个330x550x340mm大小的一个箱体,壁厚暂定为6mm,因安装和检修需要暂定分三段制作。主要考虑的加工方法是铝板焊接和砂型铸造,样品阶段,数量只有1~5个。箱体要求防护等级是IP55。

求教几个问题:

1.在当前的防护等级要求下,铝板焊接和砂型铸造是否都能完成这个箱体的制作?成本大小如何?有没有更加合适的加工方法?

2.如图2所示,以上凹下凸的台阶配合形式,是否上下箱体配合面之间就不需要密封圈之类的防护措施就能满足IP55的要求了?

3.综合考虑防水和维修拆装方便,箱体三个部分之间用什么样的固定方式比较合适?要求可靠性高,隐蔽性好,尽量不采用破坏箱体外形的机构,比如弹簧搭扣、凸台穿螺栓等方式。

谢谢!

网友A:
简单点,上硅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上硅胶吧。

谢谢!
我这三个分层面是需要拆装的,上了硅胶不是粘住了么?

网友(点评):
因为不想打孔搞搭扣什么的,那就考虑“粘”了。硅胶是普遍的手段,而且美观。拆的时候,烘枪加热,搞好了之后,再打硅胶封上。在下见的少,只想到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上硅胶吧。

我看那些铸的密封箱体挺漂亮的,固定螺栓孔是藏在箱体四个角上的,方形箱体四周没有凸起凸出,这个孔独立于箱体内腔之外,不影响密封,不过我这个尺寸比较大,光四个角上的螺栓固定怕是不够

网友B:
防护等级IP55。
前一个数字指的是防护灰尘,等级5为不可能完全阻止灰尘进入,但灰尘进入的数量不会对设备造成伤害;后一个数字指防护射水,等级5为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射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这样,楼主的结构如果是按图示方向固定使用的话,应该可以。但假若箱体可能翻转,变成上突下凹,不加密封胶就不行了。
这种尺寸和壁厚的箱体,砂型铸造不太容易,铸造技术好也许能做到。1-5个当以焊接整形然后金加工为宜。如果凹凸榫用下部箱体的口部加焊一圈板料伸入上箱体做成,则结合部四周均可用沉头螺钉紧固了。

网友(点评):
赞同此法,稳定,而且变动最小

网友(点评):
太牛了,老师傅

网友:
非要上下扣死那种么,上下壳子接合处旁边可以多出几个凸台,方便安装螺钉,接合处都磨平Ra1.6就可以,定位销孔来个,安装前清洗干净,喷上除油剂,等除锈剂干了,抹上及时封,晾干一分钟,旋紧螺丝,箱体一点不漏。

网友(点评):
谢谢,凸台的结构有点影响美观,暂不考虑了。后面这些措施我都记下了,谢谢大侠!

网友C:
类似的俺做的多了。
这个翻砂是不可能的,肯定搞不定,因为砂眼多防水不靠谱。焊接也可能性不大,铝要满焊温度高变形大,一样防水配合保证有困难。
实在的是用铝块整体套出来做手板类生产,这点量成本想降下来很难。上量了用压铸

网友:
可以尝试焊接后机加工燕尾槽固定密封然后再打胶加固

网友(点评):
谢谢!打胶之后再脱开,操作比较麻烦,暂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护等级IP55。
前一个数字指的是防护灰尘,等级5为不可能完全阻止灰尘进入,但灰尘进入的数量不会对设备造 ...

谢谢彭老!我以为6mm壁厚砂铸可以做了,原来还有难度。。。原本想铸就是想在四角做通孔或者螺孔,考虑到铸铝或者铝合金螺纹不耐磨,准备往通孔里铆铜螺母。榫的制作包括铝板焊接因为上次铝合金焊接的加工很不理想,目前领导比较排斥这种加工方法,看来还得另外找找加工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俺做的多了。
这个翻砂是不可能的,肯定搞不定,因为砂眼多防水不靠谱。焊接也可能性不大,铝要满焊 ...

谢谢大侠!翻砂的铝件,使用在不是浸泡类的级别的场合,只是喷射水平也做不到防水么?实际的使用条件只是淋雨。看来铸造的办法是彻底完了,算上彭老,已经两位大侠不赞成了。焊接的毛病我们以前加工的时候质量也不理想,现在比较排斥。整块掏的话估计老板要骂娘了。。。

网友(点评):
长时间使用会有热胀冷缩水汽进去降温后冷凝成水滴。三年左右水滴量其实不小。(户外使用特别东部潮湿温差大)

网友:
箱体结合面铣上槽。买一卷O型胶条,摁到槽里,接头处加胶。箱体合起来,紧固,OK了!需要定位的话,加定位销。
随时可以打开。

网友:
铝板焊接,为防止变形,见过浸泡在水面焊接。

网友(2015-08-12):
学东西了,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