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复这根柱塞的硬度

楼主(2014-12-23):
有一批轴承钢Gcr15做的柱塞  高频淬火的时候没有打硬度  然后就上磨床加工成最后尺寸了 也是最后一道工序 而且要光洁度的。  货发出去就打回电话来了  硬度只有20度上下。现在都退回来了。人家要的硬度是60度左右。在不妨碍外观和光洁度的情况下怎样把硬度搞上去,跪求给位大侠支招。

网友A:
不妨用QPQ试一试,表面可以研磨抛光一下。但外观肯定和淬硬磨削的有区别。
只是工件的硬度只有表面很薄的一层,工件的使用会有限制。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用了假材料,恐怕材料里没有半点Cr这样的合金元素,含碳量也很低,应该只是最差的烂铁。氮化也没有用的。
用材料以后万万要当心。

网友(点评):
氮化为什么会没有用?

网友(点评):
氮化基材最起码必须含有足够的Cr元素,没有合金元素的碳素钢无法氮化。

网友:
如果成本上可以接受,不怕麻烦那么可以磨一下之后镀硬铬然后再磨到原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妨用QPQ试一试,表面可以研磨抛光一下。但外观肯定和淬硬磨削的有区别。
只是工件的硬度只有表面很薄的一 ...

就怕QPQ经不起洛氏硬度测量,而且基材有点太软
反正很难搞

楼主,你至少也要发个工件的照片或者尺寸图吧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工件,小件就报废吧
大件可以考虑磨削掉一层做硬铬,或者化学镍真空热处理,这两种膜厚也比较薄,最后保留的膜厚难超过10丝
低温镀铁怕你工厂附近没有
热喷涂工艺也可以试试,
就当轴磨损再修补吧

网友:
这么重要的要求,制造过程都没有检测过,热处理后就是用锉刀划两下,问题也早发现了,不得不服。

网友:
神奇的是不知道你20度是怎么达到要求的光洁度的

网友(点评):
一针见血。

网友:
老老实实重新做一批

网友:
报废吧,没有办法了

网友:
材料是GGr15,表面淬火,这是为什么呢,一般这种材料是整体淬火的,说明设计选材不对。
现在化验成份,如果材料是对的,只是要求表面硬度,可以采取表面镀硬铬的办法。先磨掉0.12-0.16mm,镀硬铬后再磨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