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制图,出图纸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4-12-24):
出图纸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标注尺寸的时候,标注的公差,如果是孔轴之类的,可以查表,一般三位,但是长度、键槽一类,有的标注是一位小数位,有的是两位小数位。单纯从数学角度,0.03跟0.030只是有效位数不一样,其数值大小是相等的。还是说0.03里面包含了0.030-0.039?这个标注的位数有什么讲究吗?恕我大学白念了!

网友:
这个大学里是不讲的,因为小学初中就讲过。
理论上,但从数学角度讲,标注的最后一位,可以是估计值,前面是测量值。比如用尺子测一下,4.9-5mm之间,那就用肉眼观测并估计,4.93、4.97的结果,其中,4.9是测量值,最后一位是估计值。
还有一种情况,我们现在做图纸模板,设定了一个精度,比如是0.01的精度,那么如果是3.5的数值,那么,显示结果就是3.50,当然你也可以设置一下,把尾随零值去掉,就是3.5了。不过常用公差精度都是0.001的,即使有尾随零值,也要显示。这只是个模板和习惯的问题,稍微变通一下,也没什么原则性错误。我以前一家公司的说法,就是3.5,标注成3.50,主要是提醒一下加工时候的精度等级,别太马虎了。

网友(点评):
没错,讲的很清楚

网友:
0.03的意思是0.0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点评):
我只能说,你错了,哈哈

网友:
两者表示的精度等级不一样,涉及到加工工艺问题!多一个0少一个0有可能就会使加工提高成本或者降低成本。假设车床能达到0.02,如果是0.020说不定就要上磨床了,不要乱标注啊!切记切记!!!

网友(点评):
还是回归到那个问题啊!0.02跟0.020的区别,你的意思是用以区分加工方式??另外,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标准

网友(点评):
就常规设备来讲,小数点后面1位跟两位影响不大,只是检验要留神,三位的话,就要慎重了。

网友:
有些尺寸在图中没有标公差的,其公差根据小数点后几位来表示的

网友:
具体要看图纸是否涉及未注公差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QwNDA1fGMwYTRlYjMyfDE3NTI1NTY5NzB8MHw%3D

网友:
主要是精确的等级

网友:
精度等级的问题吧

网友:
To 520zjwtcabc
以下选自 ASME Y14.5-2009。当然你可以查那个结构乱七八糟的国标。

网友:
还真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