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钉材料,热处理求解

楼主(2014-12-24):
如图,铆钉一端要求有硬度,另一端不用,求解铆钉选用什么材料,热处理怎么选择?希望有高人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
材料、硬度要求都没说,怎么解决?要答案,好歹先把问题的条件都罗列清楚吧

网友:
哈哈 铆接完了 点焊一下 达到淬火的效果 哈哈

网友:
先淬火提高硬度,铆接位退火!

网友:
左端精度要求挺高的,有硬度要求的应该就在这吧。工件很小不知道采用高频淬火能不能达到要求。坐等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