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用于端面密封的垫,该如何安装或怎么制造?

楼主(2014-12-24):
要求垫的内外径与槽配合较紧,需过赢或过渡配合,垫子车床加工成型后安装不下去,用液压一个管套向里顶,到一定程度就卡住了;用垫块一段一段向下敲,垫子会胀大、翻遍、边,并损坏。请问各位高手有何方法安装或制造工艺能实现这种结构。谢谢。
注:“B”是备选方案,上述失败的例子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
聚四氟乙烯没有弹性,这种结构想把整个环放入槽内配合紧密还不能损坏,不太可能。光是任意两个条件都解决不了。
除非像浇铸那样的作法,先把钢件半精加工完浇入聚四氟,然后再加工。至于能不能实现,估计得去找人家厂家问问了

网友(点评):
英雄所见略同啊!其实我也是这个想法。不知群里有没有做注塑的行家,打听下能否实现。我想类似于传动辊挂胶都可以,这个应该也能行得通吧。

网友:
用O型密封圈不行么?

网友(点评):
O型圈不适用我这个结构。

网友:
更改密封方法?

网友(点评):
聚四氟耐高温耐磨耐腐蚀,O形圈肯定不行。两者价格差很多

网友A:
LZ有没有试过把密封圈切断了在放?

网友(点评):
那还能密封吗

网友(点评):
像那种槽,切断了也不好放的。

网友(点评):
嗯,这是个好的思路,但接缝处怎么处理呢?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想法!

网友:
PTFE密封不了的吧。用NBR的吧。密封件上有的。

网友(点评):
或者压个组合垫吧。

网友(点评):
是丁晴橡胶吧?今早我在市场上买了块橡胶板正加工呢,明天会有结果。橡胶弹性和储能能力差,如果是复合垫的话,我想聚氨酯更好一点。

网友(点评):
密封件材料的选择跟你的介质有关系。

网友(点评):
密封一类,基本上都可以买的了,只要学会选就好啦,自己做,反而麻烦

网友(点评):
是的,能选到现成的最好。

网友:
封槽不要了,换墨纸垫。

网友(点评):
呵呵,用不了啊

网友:
以前做石油测井仪器的时候也使用O圈和格莱圈密封。高温高压,井下6Km。O圈也可以选用其他材质的。

网友:
呵呵,我猜想楼主用聚四氟乙烯密封的目的不是在什么高压,高温条件下运行,应该是防腐蚀,其实有卖EPDM密封圈试试看能不能代替,它也是耐腐蚀、耐水蒸气高温两百多度。

网友(点评):
新知识,没接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有没有试过把密封圈切断了在放?

+1有这种密封圈卖的,O型条。接缝处好像是胶接的吧

网友:
这个 衬里工艺可以做到。不是简单的塞一个密封圈进去

网友:
改钢结构

网友:
有原设计,也有更改设计,楼主应该是设计者。
从楼主与社友的互动看来,楼主对密封和密封材料的知识很欠缺。
那么,这样奇特的设计,楼主究竟是如何考虑的?

网友(点评):
老师傅您好,非常荣幸向您请教。 这是个简图。垫子的下平面还有个管状的滑块,压紧垫子平面来密封内压,属于端面密封。这种结构的思路是从几次失败的实验经历得来的。实验中,管状滑块受到1MPa的压力上移,压紧垫子

网友(点评):
平面,密封住来自管子中心的6MPa的内压。由于压紧力小于内压,所以必须保证正压力,也就是必须使内压没有推动管状滑块的着力点。而内压一旦从垫子内径泄露,就会使垫子发生变形,并通过垫子的背面推动滑块下移,

网友(点评):
增加间隙造成泄漏。所以我当时想垫子的内外径都紧密配合在槽内,是否可以有效密封?我看一些挂胶的零件,也是在橡胶中预埋钢制件,还有四氟的喷涂,都可以在零件上压制。

网友(点评):
我问了一些橡胶垫生产厂家,说做不了,但我想,如果保证压力、温度这两个必要条件,应该还是可行的。但问题是:就算可以完成这种结构,能否满足使用要求,还是未知数。麻烦参见我另一个帖子

网友(点评):
这种端面密封能实现吗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4211

网友B:
有这么复杂吗?没看明白楼主想密封哪里

网友(点评):
的确,这是个简图,不太好看。主要是端面密封,出发点是垫子紧密安装在槽中,内压不会从垫子内径泄漏。然后环状顶块的端面再压紧垫子的平面,起到端面密封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复杂吗?没看明白楼主想密封哪里

我们做过类似的端面密封,一般就是直接镶进去就行,因为和他工作的时候是和另一个面压在一起的,所以不会掉

网友(点评):
一般不会掉的。但难道不会从垫子内径泄漏吗?

网友:
去另外一个帖子看过,楼主基本概念模糊。
MPa是压强而非压力,所示图外侧的1MPa如何得来?

网友(点评):
彭工您好,感谢您的回复。详情请参见我的另一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过类似的端面密封,一般就是直接镶进去就行,因为和他工作的时候是和另一个面压在一起的,所以不会 ...

小过赢量配合,没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