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外接启动按钮怎么接线,求救

楼主(2014-12-24):
两轴数控车床系统,怎么分别控制两个主轴电机开闭呢,除了用冷却或润滑信号线,卡盘和尾座信号线能控制吗?或者别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自动控制?

另外,外接启动按钮,启动运行脚号的信号线,0V和24V几条线怎么连接,是接外部24V 0V还是用系统自带的呢?需要继电器吗   如何连接的,请详细点,三克油

网友:
先说下什么系统呀,光说这些谁知道怎么搞

网友:
啥都不懂,最理想的方法就是请人

网友(点评):
请人最少得车接送,吃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