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插件模具上面为什么用胶禁锢 呢

楼主(2014-12-24):
                 这个是老板刚拿回来的样品,连图纸都没有,让我们自己测试是否可以做。

                  百度了一下,这个应该是接插件模具

这个上面黑色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知道这几根针是怎么固定的。
问了一下说那个黑色的是胶,先做一个凹模把所有针镶进去,然后在从
侧面灌胶

问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说是为了省成本,如果全部做成这么多孔的话成本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个模是冲纸带的,就是宽度大概10mm的一卷纸袋要冲很多这样的孔

现在我在投影把尺寸测出来在来切开零件看看里面是什么东东,想先发上来大家给看下有没有谁接触过这样的东西

网友A:
连接器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器模具?

恩恩,是的!接触过吗

网友B:
这个在模具中太简单 太没技术含量的那种吧,有台铣床,有台线切割和火花机就能做出来

网友(点评):
大侠你仔细看一下,上面的针和孔是要配合在一起的,间隙很小,而且孔的尺寸为0.7mm*1.2mm,你确定可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模具中太简单 太没技术含量的那种吧,有台铣床,有台线切割和火花机就能做出来

0.7毫米又不是0.07毫米,况且你说的是冲纸的产品。

网友(点评):
你晓得冲纸的凹凸模件之间的间隙多大吗? 不说还不晓得嫩是个大外行。

网友:
这么做是最低省成本且高精度的做法,直接山寨就成了,不用想其他的。

网友(点评):
是的,这个就是客户机器上的消耗品,我们拿来打样的,上面加工精度我们这边都可以,就是被那个灌胶给弄迷糊了。不知道是什么胶,在浇的时候对尺寸是否有出入,望大侠提点一下

网友C:
凹凸模先交配不分离,再灌AB胶固定就成。

你的照片不足够明确看出对方的工艺,但你可以将凹凸模配合后就清楚那些侧孔的用意。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侧面的孔里面有胶,猜想应该是灌胶的,我先把东西从边上切开看看里面什么情况在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凹凸模先交配不分离,再灌AB胶固定就成。

你的照片不足够明确看出对方的工艺,但你可以将凹凸模配合后就 ...

刚才把零件的一边切开了,里面灌满了胶,然后用火烧,把针拿出来,发现几个问题:

   1,胶是黑色的,烧的时候会发生明火,然后用东西铲会变成粉末状,很好铲掉

   2,针插在胶里面的部分尾部都装了一个类似卡簧的东西,我猜测是起禁锢作用的,不知道对不对

现在就是搞不懂这个胶是什么胶,固化后是黑色的,用火烧有明火,用东西铲会变成粉末状,求解!

网友(点评):
双组分 环氧树脂灌封胶

网友:
应该是厌氧胶

网友:
这种东西就是用在不要求太高寿命,但是要求高精度,而采取的低成本方法。这样不用加工固定凸模针的高精度固定板孔,将针插入凹模,然后灌胶入凸模固定座固化。相当于配做法,自适应定位

网友(点评):
成本低且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