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75*75*6的角钢,要选用多大的油缸?

楼主(2014-12-24):
请问要折弯75*75*6的角钢要选用多大的油缸,谢谢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COT1c13uB-e1hIYCpbGdWti8YcQPZwyL7T8XwxXh6_xlGlLnDMOVPibGtCHUnCOK9cQx2s5vbheLn9FJf9XyLpXL8NZimejuvMEFXiDzqeO
这是我在百度文库上看到的钣金折弯机折弯力的计算方法。
我直接拿结论来推角钢的计算方法:
P2=1.42*l*a*S^2/V;a为材料抗拉强度;
W:最大抗弯截面系数:W=1/6*l*S^2;
由弯曲正应力公式amax=M/W;
amax为最大拉应力;
由图(见百度文库图)M=P2*V;
将M=P2*V带入弯曲正应力公式amax=M/W可得;
P2=a*W/V;
P2=1/6*l*a*S^2/V;
可见推导出的公式与钣金折弯公式只有系数不同,故:
近似计算公式可推导:
P2=a*W/V;
相关参数可查机械手册第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