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粗糙度测量问题

楼主(2014-12-24):
材料支撑率Rmr>60% ,不知切除取样轮廓的线在什么位置?
用来计算材料支撑率的平行于轮廓中线的那条线。

网友A:
应该要标明截止水平C这个参数。

网友:
不理解为什么要同时标RA和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标明截止水平C这个参数。

网友B:
方框里的R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框里的R是什么意思

特殊特性,重点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殊特性,重点控制。

谢谢。

网友(2018-08-01):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18-11-10):
应该是按默认标准吧?

网友(2019-03-23):
如果没特殊要求的话,默认是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框里的R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园内粗糙度理想状态下

网友:
表面粗糙度
      零件的表面都应该注明粗糙度的等级。如果较多的表面具有相同的表面粗糙度等级,则要集中在图样右上角标注,并加“其余”字样。
      粗糙度等级的选择,一般可以根据对各表面的工作要求和尺寸精度等级来决定,在满足工作要求的条件下,不得随意提高等级。
1)取样长度和评定长度的选用值(GB/T1031-1995)
Ra(μm) Rz(μm) 取样长度l(mm) 评定长度l n(mm)
>0.003~0.02 >0.025~0.10 0.08 0.4
>0.02~0.10 >0.1~0.50 0.25 1.25
>0.1~2.0 >0.50~10.0 0.8 4.0
>2.0~10.0 >10.0~50 2.5 12.5
>10.0~80 >50~320 8.0 40.0
2)轮廓算术平均偏差Ra的数值(GB/T1031-1995) (μm)
第1系列     0.012, 0.025, 0.050, 0.10, 0.20, 0.40, 0.80, 1.60, 3.2, 6.3, 12.5, 25, 50, 100
第2系列     0.008, 0.010, 0.016, 0.020, 0.032, 0.040, 0.063, 0.080, 0.125, 0.160, 0.25, 0.32, 0.50, 0.63, 1.0, 1.25, 2.0, 2.5, 4.0, 5.0, 8.0, 10.0, 16.0, 20, 32, 40, 63, 80
注:尽量选择第1系列
3)轮廓最大高度Rz的数值(GB/T1031-1995) (μm)
第1系列     0.025, 0.050, 0.100, 0.20, 0.40, 0.80, 1.60, 3.2, 6.3, 12.5, 25, 50, 100,200,400,800,1600,
第2系列     0.032, 0.040, 0.063, 0.080, 0.125, 0.160, 0.25, 0.32, 0.50, 0.63, 1.0, 1.25, 2.0, 2.5, 4.0, 5.0, 8.0, 10.0, 16.0, 20, 32, 40, 63, 80,125,160,250,320,500,630

网友(2019-04-23):
Rmr,粗糙度材料比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