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牙孔外圆倒角使用什么刀具好

楼主(2014-12-24):
1.2mm厚的443CT或SUS304  2B材料,冲出一个φ3.8底孔的无屑攻牙孔,如图要求抽牙孔外圆需要去掉毛边,目前我是使用φ8的钻头去研磨成异形进行倒角,但是刀具容易崩裂,是否有专用刀具可供选择?选用何种材料?

抽牙孔.dwg

网友:
连续模,无毛刺冲压

网友:
不知道你那边的量怎么样?量大的话可以直接做反圆弧刀。

楼主:
我对刀具不了解,反圆弧刀是怎么样的一种刀具?今后我们抽牙孔的倒角都有自动线完成反圆弧刀的刀柄会很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刀具不了解,反圆弧刀是怎么样的一种刀具?今后我们抽牙孔的倒角都有自动线完成反圆弧刀的刀柄会很到吗 ...

三楼我发了张图片,不知道怎么回事没发上去。不知道你QQ多少 加我QQ我发图片你看看。1603144787